空载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了,可是带上桨后就进入不到自控状态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8-27):
空载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了,可是带上桨后就进入不到自控状态了,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速度的原因,还是其他的?电流加大也不管用,应该怎样调整呢

网友:
这个描述太简单了吧,就不能上个图对比 一下

网友(2012-02-14):
回复 网友A:
----------------------------------------------------------------------
我也想啊~说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