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矩阵键盘

楼主(2010-08-27):
因为按键比较多,4*4的键盘不够用,想弄个5*5的~~
    但是51是8位的,所以4*4正好~  5*5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达人做过5*5的?
    或是推荐一个什么占IO口比较少的键盘芯片?
    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
看看南京沁恒公司的ch系列芯片,貌似可以支持很多个按键。串行输出按键编号的,节省IO,貌似是3个IO就能最多支持8*8的键盘矩阵

网友:
如果楼上 自己玩玩 就申请2片南京沁恒的芯片  如果不是  那用IO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读键盘程序要自己写一下  我见过5*5的完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省点IO口~~ 又怕加个芯片麻烦~~
  那是加芯片麻烦,还是写5*5的程序麻烦些?

网友:
给LZ看看这个吧。。。

网友:
8*8也没问题啊

网友:
都没问题

网友(2014-11-24):
有没有基于stm32的5*5按键程序

网友:
wangzhi223 的键盘扫描方法真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