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设引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新学430,对外设引脚分配不是不理解。。
如Ta的比较输出3个引脚,在P1.1-P1.3,P1.5-P1.7,P2.3-P2.5都有输出,我如何选择在哪组引脚进行输出呢?
我只看到有PxSEL寄存器,但是这些引脚上还有其他外设功能的?

网友:
用PXSEL就可以,然后再PXDIR设置输入输出, "这些引脚上还有其他外设功能"  得配合软件设置

比如:
P1.5/TACLK/ACLK/A3+ ------23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Timer_A,
clock signal TACLK input /
ACLK output (divided by 1, 2, 4, or 8) / analog input A3+

这个脚有四个功能
1、普通IO,         P1SEL &=~ 0x20   P1DIR           设置输入、输出
2、TACLK input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入         同时软件设置Timer_A寄存器
3、ACLK output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出
4、A3+ input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入         同时软件设置AD寄存器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疑惑就在这里,如果软件同时设置Timer_A寄存器和AD寄存器,那这个引脚算哪个?

2、TACLK input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入         同时软件设置Timer_A寄存器
4、A3+ input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入         同时软件设置AD寄存器

网友:
看相关的寄存器  P1SEL |=  0x20   P1DIR &=~ 0x20  设置输入 这个步骤只是吧引脚设置为功能脚输入

没有具体连接到内部功能模块 ,还得在内部功能模块通过寄存器设置输入

不过为了避免冲出,最好在使用一个之前把另一个关闭

比如串口和SPI口,只能用一个,那么用串口时就关闭SPI,初始化寄存器为串口,用SPI的时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