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块5.7寸液晶屏,是RA8835AP控制芯片,内带32KRAM,用汇编写了个测试程序,可怎么也不行

楼主(2010-08-27):
我不懂C,玩过51,还有PIC,一直都是用汇编,当然程序都不是很大。近来玩AVR的128,得到块5.7寸液晶屏,是RA8835AP控制芯片,内带32KRAM,用汇编写了个测试程序,可怎么也行,请高手指点!程序如下:
      *******
;AVR汇编程序实例
;sed1335 320*240 Atmega128 显示‘液’字!
;********************************************************
.include "m128def.inc" ;引用器件I/O配置文件

;定义程序中使用的变量名(在寄存器空间)

.def temp = r23 ;临时变量
.def temp1 = r24 ;临时变量

;中断向量区定义,flash空间$0000-$0045
.org $0000
  jmp reset ;复位处理

;程序开始
.org $0046
reset:
  ldi r16,high(RAMEND) ;设置堆栈指针高位
  out sph,r16
  ldi r16,low(RAMEND) ;设置堆栈指针低位
  out spl,r16

  ser temp
  out ddra,temp ;设置PORTA为输出,段码输出
  out ddrc,temp ;设置PORTC为输出,位码控制

  sbi $02,2 ; 设E口第二位为输出
  ldi temp,0x80
  out mcucr,temp

MAIN:
  rcall begin
  rcall display
  rjmp main

begin:
  cbi  $15,7  ;LED-CS
  cbi  $03,2  ;开灯
  ldi  temp,0x40 ;初始化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clr  temp1
begin1:
  clr  r0
  ldi  zl,low(tab1*2)
  ldi  zh,high(tab1*2)
  add  zl,temp1
  adc  zh,r0
  lpm
  sts  0x1100,r0
  rcall delay
  inc  temp1
  cpi  temp1,0x09
  brne  begin1
  clr   temp1
  ldi   temp,0x44  ;显示域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begin2:
  clr   r0
  ldi   zl,low(tab2*2)
  ldi  zh,high(tab2*2)
  add  zl,temp1
  adc  zh,r0
  lpm
  sts  0x1100,r0
  rcall delay
  inc  temp1
  cpi  temp1,0x0b
  brne  begin2
begin3:
  ldi  temp,0x5a  ;点位移动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00
  sts  0x1100,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5b   ;显示合成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00
  sts  0x1100,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59    ;显示状态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04
  sts  0x1100,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46   ;设置光标地址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00
  sts  0x1100,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4c  ;光标移动方向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ret
display:
  clr r16
  clr r17
  ldi  temp,0x47    ;读出光标地址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s  r16,0x1101
  rcall delay
  lds  r17,0x1101
  rcall delay
  ldi  temp,0x4f   ;光标移动方向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42   ;显示数据写入
  sts  0x1100,temp
  rcall delay
play1:
  clr   r0
  ldi   zl,low(hanzi*2)
  ldi  zh,high(hanzi*2)
  add  zl,temp1
  adc  zh,r0
  lpm
  sts  0x1100,r0
  rcall delay
  inc  temp1
  inc  temp1
  cpi  temp1,0x20
  brne  play1
  ldi  temp,0x46   ;光标移动方向设置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08
  add  temp,r17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0x42  ;显示数据写入
  sts 0x1101,temp
  rcall delay
  ldi  temp1,0x01
play2:
  clr   r0
  ldi   zl,low(hanzi*2)
  ldi  zh,high(hanzi*2)
  add  zl,temp1
  adc  zh,r0
  lpm
  sts  0x1100,r0
  rcall delay
  inc  temp1
  inc  temp1
  cpi  temp1,0x21
  brne  play2
  ret

delay:
  ldi temp,$ff
dela:
   nop
   nop
   nop
   nop
   nop
   dec temp
   brne dela
   ret

.CSEG
tab1:
.db 0x30,0x87,0x07,0x27,0x32,0xef,0x28,0x00
.CSEG
tab2:
.db 0x00,0x00,0xf0,0xb0,0x04,0xf0,0x30,0x2a,0xe0,0x2e
.CSEG
hanzi:
.db 0x00,0x80,0x40,0x44,0x37,0xfe,0x10,0x20,0x81,0x20,0x61,0x3c,0x22,0x44,0x0a,0x64
.db 0x16,0x98,0x2b,0x48,0xe2,0x50,0x22,0x20,0x22,0x50,0x22,0x8e,0x23,0x04,0x22,0x00;液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8-27,20:51:29 加入。
你的原标题:“近来很痛苦!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lz 很厉害。 可惜我等菜鸟看不懂汇编。自从51汇编做项目后,到了avr基本都是c了

网友:
这个AVR的汇编我就看不懂了,不过一般都是初始时序不对才点不亮的,LZ可以设置更长的延迟来做初始化试试看。

网友:
看不懂汇编

网友:
可怎么也行,请高手指点什么?

网友:
我从51开始就不学汇编。。我也看不懂啊。。哈哈。。

网友:
看来lz未看过8835的数据手册.今发个8835的pdf
你要解决问题先将硬件接线发上来.
从你的汇编来看没有对8835的端口操作,只用一个delay这是延时,这怎么能成功.

网友:
晕死了,明明是牛人却不变通一下,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花点点时间学C,然后就发现自己牛得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看,争取用一个星期把它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真的吗?

网友:
没有用过128.装做很认真的看了下.
好像都没有往端口写数
只看到
cbi  $15,7  ;LED-CS
cbi  $03,2  ;开灯
还有
  ser temp
  out ddra,temp ;设置PORTA为输出,段码输出
  out ddrc,temp ;设置PORTC为输出,位码控制

  sbi $02,2 ; 设E口第二位为输出
除此之外再也没看到有端口操作,可能没看到
顺便问一下有个神奇的SRAM地址,0X1100,X1101
你怎么那么喜欢用??

网友:
看不懂!

不過有一點要說明那個62256的顯存是給8835用的,寫顯示數據是要通過8835才能寫進去的!不是寫個地址然後寫數據進去變會顯示的!

网友:
都用M128了,还是慢慢学会用C吧,我从学了C过后,很少用汇编了.这个看的脑袋都大了.

网友:
以前用C写单片机软件,最近用汇编,汇编很带劲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以前用c写单片机软件,最近用汇编,汇编很带劲噢。。

终于找到知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用过128.装做很认真的看了下.
好像都没有往端口写数
只看到
cbi  $15,7  ;led-cs
cbi  $03,2  ;开灯
还有
  ser temp
  out ddra,temp ;设置porta为输出,段码输出
  out ddrc,temp ;设置portc为输出,位码控制
  sbi $02,2 ; 设e口第二位为输出
除此之外再也没看到有操作,可能没看到
顺便问一下有个神奇的sram地址,0x1100,x1101
你怎么那么喜欢用??

我认为不用再端口操作了吧,我是把液晶屏当着128外部的一个存储空间来对待的,0x1100写数据,0x1101为写指令,其中最低位为A0,经过74H557锁存。ldi temp,0x80 out mcucr,temp 这两条指令已经告诉128了我要对外部0x1100和0x1101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不懂!
不過有一點要說明那個62256的顯存是給8835用的,寫顯示數據是要通過8835才能寫進去的!不是寫個地址然後寫數據進去變會顯示的!

是的!

网友:
RA8835的使用要注意3个问题:

1、要加一个硬件的复位电路

2、把刷新频率控制在64

3、RA8835有两个板本,RA8835P3N和RA8835AP3N

最好是用C语言编程,好处不用我说了,不过汇编也不能丢了(是不是废话?)。

楼主:
回复 网友G:
ra8835的使用要注意3个问题:
1、要加一个硬件的复位电路
2、把在64
3、ra8835有两个板本,ra8835p3n和ra8835ap3n

最好是用c语言编程,好处不用我说了,不过汇编也不能丢了(是不是废话?)。

有硬件复位电路,可不知刷新频率怎么控制!

楼主:
这就是上面程序的显示现象! (原文件名:新图像.jpg)

网友:
差不多成功了, 看看LCD的寄存器还有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
模块的接口中的REST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REST不可以接+5V,上电了之后最好给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AVR的没有做过,看来是要学习一下AVR了,这是51下的C语言程序,你参考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_command.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583;j++);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ES = 1;
    delay1ms(2);
    lcd_SEL1 = 0;
    lcd_A0 = 0;
    lcd_WR = 1;
    lcd_RD = 1;
    lcd_CS = 1;
    lcd_RES = 0;
    delay1ms(100);
    lcd_RES = 1;
    delay1ms(500);

}

void lcd_initial(void)
{
   lcd_cmdwrite(0x40);       //SYSTEM SET
   lcd_datawrite(0x30);      //p1
   lcd_datawrite(0x87);      //p2
   lcd_datawrite(0x07);      //p3
   lcd_datawrite(0x27);      //p4
   lcd_datawrite(0x37);      //p5
   lcd_datawrite(0xef);      //p6
   lcd_datawrite(0x28);      //p7
   lcd_datawrite(0x00);      //p8

   lcd_cmdwrite(0x44);       //SCROLL
   lcd_datawrite(0x00);      //sa1-L
   lcd_datawrite(0x00);      //sa1-H
   lcd_datawrite(0xf0);      //sL1
   lcd_datawrite(0x80);      //sa2-L
   lcd_datawrite(0x25);      //sa2-H
   lcd_datawrite(0xf0);      //sL2
   lcd_datawrite(0x00);      //sa3-L
   lcd_datawrite(0x3a);      //sa3-H
   lcd_datawrite(0x00);      //sa4-L
   lcd_datawrite(0x3a);      //sa4-H

   lcd_cmdwrite(0x5a);       //HDOT SCR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0x58);       //DISP OFF
   lcd_datawrite(0x54);

   lcd_cmdwrite(0x5d);       //CSR FORM
   lcd_datawrite(0x00);      //CRX
   lcd_datawrite(0x00);      //CRY

   lcd_cmdwrite(0x59);       //DISP ON
   lcd_datawrite(0x54);

   lcd_cmdwrite(0x5b);
   lcd_datawrite(0x00);
}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char cmdx)
{
    lcd_SEL1 = 0;
    lcd_CMD = cmdx;
    lcd_A0 = 1;
    lcd_CS = 0;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        lcd_A0 = 0;
}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datax)
{
   lcd_chkbusy();

    lcd_SEL1 = 0;
    lcd_A0 = 0;
    lcd_DATA = datax;
    lcd_CS = 0;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A0 = 1;
}

unsigned char lcd_cmdread(void)
{
    unsigned char address_cmd;
    lcd_DATA=0xff;
    lcd_SEL1 = 0;
    lcd_A0 = 0;
    lcd_CS = 0;
    lcd_RD = 0;
    address_cmd = lcd_DATA;
    lcd_RD = 1;
    lcd_CS = 1;
    lcd_A0 = 0;
  return(address_cmd);
}

unsigned char lcd_dataread(void)
{
    char address_data;

    lcd_DATA=0xff;
    lcd_SEL1 = 0;
    lcd_A0 = 1;
    lcd_CS = 0;
    lcd_RD = 0;

    address_data = lcd_DATA;
    lcd_RD = 1;
    lcd_CS = 1;
    lcd_A0 = 1;
return(address_data);
}

void lcd_cursor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lcd_chkbusy();
    lcd_cmdwrite(0x46);
    lcd_datawrite(x);
    lcd_datawrite(y);

}

void lcd_ch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o
{
    busy =(lcd_cmdread() & 0x40);

}while(busy);

}

void lcd_showbig(unsigned char *text,unsigned int x)
{
    while(*text != '\0')
        {
            lcd_datawrite(*text);
            ++text;

            delay1ms(x);
    }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cursorxy(0x00,0x00);
    lcd_cmdwrite(0x42);
     for(i=0;i<0x7fff;i++)
       lcd_datawrite(0x00);
}

下面是lcd_command.h文件内容:

#define lcd_A0     P2_0
#define lcd_WR     P3_6
#define lcd_RD     P3_7
#define lcd_CS     P3_4
#define lcd_RES    P3_3
#define lcd_SEL1   P3_2
#define lcd_CMD    P0
#define lcd_DATA   P0

网友:
我用Code Vision AVR 写了一个,单片机Atmega128,普通端口操作,除了复位加延时之外,别的都没使用,一样工作的好好的啊,用18.432MHz晶振的时候读写都是正常的。

液晶是HGT1601602,RA8835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差不多成功了, 看看lcd的寄存器还有哪里需要设置

真的吗,还没弄好,真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模块的接口中的rest你是怎么接的?

在一个连接5V的4.7k电阻和连接地的1uf电容中间取的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给了呀,硬件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网友(2011-03-09):
楼主的屏点亮没有呀。
我已经用汇编点亮了。

网友(2012-04-24):
这是我写的。没有问题
void tuxing_init_lcd(void)   //初始化  图形方式
{
lcd_rst_0 ;
delay_ms(5);
lcd_rst_1 ;
delay_ms(5);         //复位是必须的
wr_comm(0x40);         //WRITE SYSTEMSET 指令和参数
for(uchar i=0;i<8;i++)
     {
     wr_data(systab[i]);
     }
wr_comm(0x44);         //WRITE SCROLL 指令和参数
for(uchar i=0;i<10;i++)
     {
     wr_data(scrtab[i]);
     }
wr_comm(0x5a);    //显示画面水平移动量:00--07点
wr_data(0x00);    //显示画面不移动
wr_comm(0x5b);    //显示属性:DM1(DM2)=0,文本方式;DM1(DM2)=1,图形方式;OV=0,两重合成
wr_data(0x08);    //显示一区为文本方式显示,显示二,三区为图形方式显示
wr_comm(0x5d);    //光标形状设置,注:光标显示只在文本方式下有效
wr_data(0x07);    //光标占8个点
wr_data(0x87);    //光标为块状显示
wr_comm(0x4c);    //光标自动移动方向--向右
wr_comm(0x59);    // 打开显示
//wr_data(0x12);    //显示二区开,开光标,光标闪烁  仅仅图形方式显示
wr_data(0x12 |0x06);

}

void wr_comm(uchar comm)   // 320 * 240 lcd写命令
{
  lcd_ce_0 ;
  lcd_a0_1 ;
  PORTA = comm ;
  lcd_rd_1 ;
  lcd_wr_0 ;
  lcd_wr_1 ;
  lcd_ce_0 ;
}

void wr_data(uchar dat)        //lcd写数据
{
  lcd_ce_0 ;
  lcd_a0_0 ;   // 0 写 数据
  PORTA = dat ;
  lcd_rd_1 ;
  lcd_wr_0 ;
  lcd_wr_1 ;
  lcd_ce_0 ;
}

void lcd_clear(void)   //清屏  清除了文字与图形区
{
wr_comm(0x59);       //DISP        ON
//wr_data(0x12);
wr_data(0x12 |0x06);
wr_comm(0x46);      //显示光标地址
wr_data(0x00);
wr_data(0x00);
wr_comm(0x42);     //连续些数据到内存中
for(int i=0;i<240;i++)
    {
     for(int j=0;j<80;j++)
         {
         wr_data(0x00);
         }
    }
}

void lcd_display_16_16_hanzi(uchar line,uchar position,uchar s_hanzi_str[2])   // 行  位置  具体的汉字  320 240  20*15  = 300 个汉字
{
//uint   gra_addr_temp = 0 ;
for(int i = 0; i < 32; i++)  // 每个汉字占32个字节
    {
        if      ( s_hanzi_str == "0" ){s_hanzi_temp_buffer[i]  = (uchar)s_hanzi001[i];}
        else if ( s_hanzi_str == "1" ){s_hanzi_temp_buffer[i]  = (uchar)s_hanzi002[i];}
else if ( s_hanzi_str == "频" ) {s_hanzi_temp_buffer[i] = (uchar)s_hanzi328[i];}

    }

for(int i = 0; i < 16; i++)  // 由于每个汉字占 16 行,所以循环16次
    {
    wr_comm(0x59);          //DISP        ON
    //wr_data(0x12);
    wr_data(0x12 |0x06);
    wr_comm(0x46);

    //gra_addr_temp = (gra_start_addr  + (i * 40)+ ((line - 1)* 640 ));    //  40代表每行40个字节  16代表每个汉字占16行    40 * 16
    //gra_addr_temp = (gra_addr_temp + ((position*2) - 2 ));                 // position   1代表字的宽度是 1个字节
    //wr_data((gra_addr_temp%256)& 0xff);
    //wr_data((gra_addr_temp/256)& 0xff); // 确定了文字的位置

    gra_addr_16_16_temp = (9600  + (i * 40)+ ((line - 1)* 640 )) + ((position*2) - 2 );    //  40代表每行40个字节  16代表每个汉字占16行    40 * 16   // position   1代表字的宽度是 1个字节

    wr_data((gra_addr_16_16_temp>>0) & 0xff);
    wr_data((gra_addr_16_16_temp>>8) & 0xff); // 确定了文字的位置

    wr_comm(0x42);
    wr_data( s_hanzi_temp_buffer[ (i*2) + 0 ] ); // 分2次写入数据
    wr_data( s_hanzi_temp_buffer[ (i*2) + 1 ] );

    }
}

网友:
26楼的大虾,我想问下:lcd_SEL1 具体指的LCD屏幕上的哪条控制线?

网友(2013-04-01):
quani去啊你还是劝你还是用C 吧,hen easy,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