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FPGA程序到EPCS4,是否必须将MSEL1设置为vcc?

楼主(2010-08-27):
下载FPGA程序到EPCS4,是否必须将MSEL1设置为vcc?
我现在MSEL[1..0]都设置为0,就只能将程序下到FPGA中,无法下载到EPCS4中。

用了convert programming file功能,将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也仍然是只能下程序到FPGA,无法下载到EPCS4,观察EPCS4引脚只有clk有时钟,其他的都没有信号,但是断电再上电,则data引脚会一直有信号。

网友:
Cyclone?Cyclone II?Cyclone III?CycloneIV?楼主用的什么芯片,芯片不一样,配置不一样

网友:
CycloneII 将MSEL[1..0]设置为0就行了。
下载出什么错了?
要么可能EPC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