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6.30如何输出HEX文件

楼主(2010-08-27):
程序编译通过,就是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
会不会是病毒闹得?
一般都会生成a.hex,要不你在link options里指定一个输出HEX文件,

楼主:
设置错误,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啦。

网友(2010-10-19):
能不能说明一下怎么设置呢?谢谢啦

网友:
一般情况下,编译通过以后都会输出一个HEX文件,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在你的文件里找不到HEX文件的情况。你可以在PM+里面的TOOL下 选择Object Converner    在OUTPUT1里面明确设置一个HEX文件名,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2011-09-26):
我安装的KO  6.30的在Tool  就没有出现那个Object  Converner  ,这个怎么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