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本人这个程序调了一天了,他的占空比好像一直不变化!求助!!!用PID做的一个测温程

楼主(2010-08-27):
各位高手,本人这个程序调了一天了,他的占空比好像一直不变化!求助!!!
#ifndef pid
#define pid
uchar set;                     //温度初始值
uin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uchar high_time,low_time,count=0;         //占空比调节参数

struct PID {
unsigned int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unsigned int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unsigned int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unsigned int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unsigned int LastError; // Error[-1]
unsigned int PrevError; // Error[-2]
unsigned int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struct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pid初始化*********************/
void init_pid()
{
        high_time=50;
    spid.LastError = 20;
    spid.PrevError = 20;
    spid.SumError= 20;
        spid.Proportion = 20;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8;
        spid.Derivative =6;
        spid.SetPoint = set;      // Set PID Setpoint
}
/***************************PID算法**************************/
unsigned int PIDCalc( struct PID *pp, unsigned int NextPoint )
{
        unsigned int dError=0,Error=0;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pp->Derivative * dError);
}
/********************PID控制占空比*************************/
//high_time表示高电平数
void duty_cycle(uint t)                               // 占空比
{
   /* uchar s;

        s=set;
        if(s>t)
        {
                if(s-t>2)
                        high_time=100;
                else
                {
                    rout = PIDCalc ( &spid,t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uchar)(rout/600);
                else
                      high_time=100;
            }
     }
         else
         {
                  high_time=0;
        }

*/
  uchar i;
   if(set>t)
   {
     if(set-t>3)
      {
        high_time=100;
        low_time=0;

       }
     else
     {
       for(i=0;i<10;i++)
         {
           rout=PIDCalc(&spid,t);

          }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uchar)(rout/800);
        else
         {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
      }
   }
  else if(set<=t)
  {
    if(t-set>0)
    {
     high_time=0;
     low_time=100;
     }
    else
    {
       for(i=0;i<10;i++)
         {
           rout=PIDCalc(&spid,t);

          }
        if(high_time<=100)
          high_time=(uchar)(rout/100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
  }

}
#endif

void main ()
{
    uint t;

  TMOD=0x01;
  TH0 =0x10;
  TL0 =0x10;
  EA  = 1;
  ET0 = 1;
  TR0 = 1;
  set=70;
init_pid();
  view();
  while(1)
{

  t=gettemp;
   duty_cycle(t);
  }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PWM波输出
{
        if(++count<=(high_time))
     SWH=0;
   else if(count<=100)
     SWH=1;
   else
      count=0;
   TH0=0x10;  //定时器初始化
   TL0=0x10;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F0=0;
TR0=0;
if(++count<=(high_time))
SWH=0;
else if((high_time)<count<=100)
{
SWH=1;
}
else
//SWH=0;
count=0;
TH0=0x10;
TL0=0x10;
TR0=1;
}

网友(2012-04-19):
请问你调试成功了吗 可以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增量式PID,我感觉效果还不错,目前还在调呢

网友:
请教楼上的 我的是采用增量式 PID  我用89c51单片 如何将PID值利用一个定时器来控制IO口状态 (也就是温度控制中,用PID算法得到的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何转换为占空比?)  我的思路是下面的 但是我知道不行

void compare_temper()                 //PID温度控制输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if(set_temper>temper)
    {
          if(set_temper-temper>50)//如果控制目标温度温与实时温度差大于5度,(放大10倍)是50
              {
                   pwms = 256;            //PWM 输出高电平占空比最大。即全速加温
              }
          else
             {
                    for(i=0;i<10;i++) //5度范围内PID增量控制,10次周期 即PID积分式中T=10
                         {
                        rin=ReadTemperature();//PID输入实时温度采样值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ID增量输出
                        }          //PID增量输出范围(0-255)配合pwm取值范围
                    if(rout>=240)rout=240;        //保障PWM输入值10-240 防止pwm出现失调。stc单片机特性。
                    if(rout<=20)rout=20;
                       pwms=255-rout;
              }
      }
       else if(set_temper<=temper) //目标温度小于实时温度  pwm输出低电平最高占空比,关闭加热。
      {
         pwms = 250;
       }
}

/***************************************************************
*                        占空比处理函数 *
***************************************************************/
void init_t0()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0000,0010),8位定时模式
TH0=0x06;   //写入预置初值6到定时器0,使250微秒溢出一次(12MHz)
TL0=0x06;   //写入预置值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tt ;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秒中的比例位置
tt++;    //每250微秒增加1
if(tt>=240)
tt = 0;
if(tt<=pwms)   //2.5毫秒的时钟周期
{
tt=0;  //使t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2_0=1;
}
else
{
//if(scale==t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P2_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