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所有在linux+gcc下开发的同学,startup.c改如何书写,link文件需要怎么实现?

楼主(2010-08-27):
请教所有在linux+gcc下开发的同学,startup.c改如何书写,link文件需要怎么实现?

本人最近在linux+gcc环境下学习arm的开发(44B0)在以前的ads或者keil下开发没问题,但是到了gcc+linux下,好像很多工作都要自己来,虽然我知道有很多模板可以参照,但是我都不知道模板是怎么来的,需要怎么改才能适合自己。所以,恳请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大教教我。

问题:
1,在裸机环境下,怎么去自己写startup.s(或是改)+main.c去实现点亮一个led?
2,在编译链接的时候,怎么去写(或是改)一个链接脚本?
3,是否有gcc下的开发书籍或例程推荐?

顺便提一下,我在stm32上用cortex完全手册上的例子实现了问题中的1,2,但是换了芯片,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路过的兄弟帮我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下,知道的进来交流下哦

网友:
如果是从其它存储器启动,内存控制器已经初始化ok,最简单的startup.S只需要初始化模式和栈,然后使用跳转指令跳转到c函数执行,其它可以在进一步熟悉后在添加,譬如中断和异常处理等.
链接脚本可以上网找一个,然后修改,没什么特殊要求,只需要修改入口地址,把startup.S放在最前面

楼主:
谢谢2楼的,但是,引用链接文件输出.o后,如何验证各个段的排序是正确的呢?

网友:
可以使用arm-linux-objdump来看看反汇编的内容,可以看到符号表在内存中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说的一句话,不是懂了才做,是做了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