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438怎么下不进去程序??、求解

楼主(2010-08-27):
我自己做了块5438的板子,但是在别人的机子上可以下的进去,在自己电脑上就不可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系统问题,然后就冲动之下吧系统给重装了,结果还是不可以,注:别人的板子在我的电脑上也不可以,然后我的425和149的板子也可以下的进去
有如下提示。。。。求高人解决
Fri Aug 27 15:24:34 2010: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5.3
Fri Aug 27 15:24:37 2010: No device found
Fri Aug 27 15:24:37 2010: Failed to load debugee: E:\MSP430\5438\测试\时钟测试\Debug\Exe\test.d43
我敢肯定我的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TEST脚连接是否正常

都确认没有问题,在下载程序前手动给单片机复位再下载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网友:
No device found = 没找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test连接也正确。。饿哦快疯了

网友:
都确认没有问题,在下载程序前手动给单片机复位再下载

楼主:
下载之前先复位了也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
"我自己做了块5438的板子,但是在别人的机子上可以下的进去,在自己电脑上就不可以"

仿真器、并口线、下载线都是一套吗

如果是,就是电脑不同那就奇怪了

软件版本一样吗

注意以下问题

单击Category下面的General Options,单击Device下方文本框右侧的图标按钮,可以看见下面界面,当用户将鼠标移动到不同的行时,此行后面的黑色三角箭头会自动展开显示这个系列中所有的msp430单片机型号,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具体的型号选择您要使用的单片机

单击Category下面的Debugger,可以看到下面界面。单击Driver下面文本框右侧的黑色下拉箭头,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Simulator和FET Debugger。选择Simulator可以用软件模拟硬件时序,实现对程序运行的仿真观察;选择FET Debugger后,则需要将通过仿真器将PC上的软件与开发板上的MCU进行连接,然后就可以进行硬件仿真

如果用户只想进行软件仿真,那么选择Simulator以后就可以单击右下角的OK,完成设置了。如果用户需要进行硬件仿真,那么选择FET Debugger后,再单击Category下面的Debugger下面的FET Debugger,可以看到下面界面,单击connection下面文本框右侧的黑色下拉箭头,选择您使用的仿真器类型,然后单击OK就完成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