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的电源能否做成键盘设定电压电流

楼主(2010-08-27):
看了下春风的电源开源项目,感觉不错,再此对春风同志表示感谢!
本人有个想法,能否把电压、电流设定做成键盘输入与旋钮调整,比如需要12v电压,直接在键盘上按12,按确定后输出12V电压,并可通过旋钮调整电压或电流???

网友:
我们想到一起了

网友:
那就成立市场上的标准电源了   公司那个台湾的玩意  开机冲击太大

网友:
自己改下程序就可以了
我还打算做成触屏控制
他的电源精髓是模拟部分

网友:
HP电源就这样的

网友:
完全可以,制作下硬件再改软件

网友:
我用过一款固维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