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用状态机实现8位独立按键消抖的程序,欢迎拍砖

楼主(2010-08-27):
刚开始用状态机,有些东西还是不太懂,希望高手指教...
/*********************************Copyright (c)********************************
**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gpio_key_input.v
** Last modified Date:  2010/08/27
** Last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         独立按键消抖程序,利用状态机进行消抖
**
**
**-----------------------------------------------------------------------------
** Created By:          隋钊龙
** Created date:        2010/08/27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
**
*******************************************************************************/
module gpio_key_input(key_out,key_in,CLK_48MHZ);
  //定义模块端口信息
  input CLK_48MHZ;
  input [7:0] key_in;
  output [7:0] key_out;
  //定义输出信号类型及局部变量
  reg [7:0] key_out_data; //获取键值
  //状态机的有关定义
  wire state_clk; //状态机时钟
  reg [2:0] NS,CS; //状态,次态与现态
  reg [17:0] key_time_data; //状态机的时钟分频计数器
  //常量定义
  parameter [2:0] //one hot with zero initial
          IDLE  = 3'b000, //空闲状态,检测按键当前状态
          S1    = 3'b001, //按键按下,状态1
          S2    = 3'b010, //按键按下,状态2
          ERROR = 3'b100; //按键复原
  //状态机的时钟分频器
  assign state_clk = & key_time_data;
  assign key_out[7:0] = key_out_data[7:0]; //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_48MHZ)
    key_time_data <= key_time_data + 1'b1; //时钟计数器
  //状态机时序部分
  always @(posedge state_clk)
    CS <= NS;
  //状态机组合逻辑输出
  always @(CS or key_in)
    begin
      NS = 3'b000;
      initial_key_out;
      case (CS)
        IDLE : //空闲状态下,实现扫描按键
          begin
            if(key_in != 8'b11111111)
                NS = S1;
            else
                NS = IDLE;
          end
        S1   : //按键按下,状态1
          begin
            if(key_in != 8'b11111111)
                NS = S2;
            else
                NS = IDLE;
          end
        S2   : //按键按下,状态2
          begin
            if(key_in != 8'b11111111)
                NS = ERROR;
            else
                NS = IDLE;
          end
        ERROR: //确定按键已被按下,并返回到初始态
          begin
            if(key_in != 8'b11111111)
              begin
                Key_press_down;
                NS = IDLE;
              end
            else
                NS = IDLE;
          end
      endcase
    end
  //按键输出任务
  task initial_key_out;
    key_out_data[7:0] = 8'b11111111;
  endtask
  //确定按键已被按下,并输出按键值
  task Key_press_down;
    key_out_data[7:0] = key_in[7:0];
  endtask
endmodule
用示波器测过输出,当按键按下后,输出的频率大约为45Hz,符合程序的输出,有一点不是很懂,就是当在一个芯片中用到多时钟时,该怎样解决,其中一种使用其他的全局时钟,如果是用上面的方法产生时钟,该怎样保证时钟满足要求呢?希望高手指教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状态转移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初始时处于A0状态,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时,转入到A1状态。
当处于A1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1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2状态,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2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2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3状态,同时发出键按下消息或将按下键的键值入队,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3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无键按下时,转入到A0状态。同时发出键弹起消息或弹起键的键值入队。

网友:
assign clk1=(key_time_data[23:19]==4'hf);
assign clk2=(key_time_data[15:12]==4'hf);

是这样?

网友(2010-12-06):
原来我一直都是用的是状态机算法

网友:
先记号下 有空再细看

网友(2013-12-03):
你代码贴的乱糟糟,可以搞的好看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