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TM900C是不是挂了?TXD关机后无法拉高

楼主(2010-08-27):
RT,
模块开机后可以正常工作;
关机,无论哪种方式,只要关机,TXD引脚就无法拉高。外部上拉试到100欧姆才拉高,此时上拉电流0.46mA,请教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顶起,高人给看看啊,

苹果猫在不,指点一下啊,

楼主:
沉得好快,大家帮帮忙,谢谢!

有关1楼描述

反复多次开机,关机,掉电,上电,模块都正常工作,

但是关机状态下,模块的信号输出脚TXD为低电平,测量电压为0.5V左右,

单片机引脚内部上拉20-50K,经试验,外部上拉100欧姆时TXD电平拉高到接近VCC,100欧姆电阻电流约0.46mA,

愁人啊~~~~

楼主:
走过路过都留两句啊,急急急!

网友:
楼主你想干什么?模块的输出脚,应该由模块自己决定是高还是低,外部上拉他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想干什么?模块的输出脚,应该由模块自己决定是高还是低,外部上拉他干什么?

谢谢苹果猫的回复!

苹果猫你的意思是,模块的输出脚在关机状态下自动为高,对否?

我现在遇到的是,模块关机后,其输出脚TXD为低~~~~~~~~~~~(异常)
此时单片机串口检测到低电平信号会产生假数据啊。

楼主:
LS说的是,我暂时也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想弄明白一点,GTM900C本来就这样吗?(关机后TXD为低)

用其他模块没有发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