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MK2 DEMO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0-08-27):
一直用Snail MK2 DEMO板,写了STK500的固件用来作 AVR 的 ISP下载器。 一直用得好好的。
这几天发现有问题。 不能ISP了。
现象:
  接入电脑可以检测到 COM 口。 用progisp1.6读写操作的时候 TXD,RXD, RUN灯都有闪! 但就是提示错误无法ISP
用avdude也不行(以前一直是用这个命令写行的)

重写固件,把PIN9,10短接用 AVR Snail 客户端软件重新写入STK500固件,操作正常也能随意写入固件。

为什么ISP就不行呢?  目标板CPU可以ISP(用usbasp可以操作)

是不是M32的IO口有问题了呢, 有没有提供M32里的hex固件? 有的话我试换一片M32试试

网友:
貌似M32 IO口挂了?M32固件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1318&bbs_page_no=1&bbs_id=3039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链接来下载,直接用里面的HEX和fuse.jpg就可以了。
上位机软件、Snail Bootloader Hex文件 (原文件名:Snail Bootloader.rar)

楼主:
谢谢! 应该是IO挂了。。。 其他的都正常就是写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