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的RS485问题探索!!!!!!!!!!!!!!!!!!!!!

楼主(2010-08-27):
at91sam7的usart可以当成普通485来连接使用吗?
只接RX和TX,再加一个IO口控制max485的发送接收使能。这样可以吗

还有数据手册上说usart有一个RS485模式,要使用485时,到底怎么接?需要max485之类的吗?

网友:
标题好花...

网友(2010-11-16):
我刚弄时候也有相同的疑问。

哈哈

现在说说我所知道的。
第一、 手册上的RS485好不好用 我不清楚

第二、在RS232接口改造成RS485电路就OK 了,我的意思是 电路图就像普通的51单片机那样弄。

第三、编程上,我用的那个arm7芯片具有timeout功能,编程简单的很,和普通的单片机相比。

第四、对485弄timeout功能,编程时候,要注意 转换的时候发送字符时候停止定时器计数,而在232编程时候不用停止。为什么485用呢?答:不清楚。是我试验出来的。试出来的。

网友:
手册不是有吗

自己做的模块! 呵呵

网友: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617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