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的P1.26~P1.31作为GPIO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在做项目时由于管脚不够用,于是打算使用P1.26~P1.31作为GPIO。但是这几个管脚在一般情况下是作为JTAG调试口的,通过修改PINSEL2使它们变成GPIO后,芯片就被加密了,用J-Link检测不到芯片内核。虽然实验证明P1.26~P1.31可以作GPIO,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用串口和flash magic来下载程序或者解密芯片,但是我不清楚这样做的次数多了,会不会对芯片有不利的影响,在此真诚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变成GPIO后,芯片就被加密了?  不理解

我不用JTAG,直接用串口下的,2132被我烧写了n次,没有什么问题。

我用着玩的,没有使用加密或者解密 所以对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
不会有影响,只是IO口功能变了而已。

网友:
变成GPIO后就不能用JTAG调试了,我前阵子才遇到过,楼主用的是LPC2000系列的吧,对PINSEL2设置要谨慎

网友:
这不叫加密吧!没有不利影响,正常情况!呵呵

网友:
好像可以用ISP下载程序,重新设置PINSEL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初次接触ARM,才疏学浅,问题问得幼稚请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