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2136驱动IGBT管变频控制电路什么管子(有图示)?

楼主(2010-08-27):
想自已DIYG一个简易的变频器,拆开单位用到的一种国产变频器(好象它的返修是最少的),
描下其用IR2136驱动IGBT管的电路,就是看不明白其中的D2,D3是什么管子?那位大虾可以说说吗?
我开始以为是PNP三极管,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C脚,B脚之间用阻值,但测量E脚,B脚之间阻值为无穷大。
所以感觉不是三极管呀.D2,D3的封装跟普通贴片三极管一样.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工作原理.
程序用stm32做,VVVF+SVPWM开环控制,程序已模拟通过,如果搞清楚这个驱动原理,马上做试验,
到时共享我的源程序和测试过程,谢谢

网友:
P - 沟道 MOSFET 管吧,有sot-23封装的,可参考SI2301等...

楼主:
真的谢谢youmcu大哥的回复,我重新发一下原理图。有原件的具体参数

如果是三极管,则igbtQ2一直是通的呀
HO1为高电平, 则igbt--电压GE为高电平。 Q1导通呀
HO1为低电平, 则D2闭合。则igbt--电压GE为高电平。 Q1也导通呀.
所以我感觉无论HO1为高低是平,igbt一直是导通的呀。
真想不明白是怎么工作的呀?

网友:
会不会是线性调压器,TL431系列的有SOT23封装的哦

网友:
我估计是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