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的时钟输出3M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我最近才搞avr单片机,前几天搞红外线解码的时候,使用了mega16的timer0的定时器,当使用timer0的CTC模式时,突然间发现在单片机停止在断点的时候,PB3脚竟然输出了3M的高频信号,这时TCR0和OCR0的值相同,PB3口配置为输出状态,使能TCCR0为1分频,且工作于CTC模式(TCCR0=0X11)。实在不解,经过试验,使能定时器(不管几分频),工作于CTC模式下,PB3口配置为输出,只要是TCR0和OCR0的数值相等,则,PB3输出3M频率。通过studio仿真即可看到,即使你把程序复位,只要按照前面的鼠标配置寄存器(程序复位不运行),PB3就有输出。不相信的大家试试吧。可能是这个芯片的bug吧。大家以后使用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