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开发个pci-e 或是笔记本扩展槽接口的示波器,

楼主(2010-08-27):
能不能开发个pci-e 或是笔记本扩展槽接口的示波器?
用fpga
pci-e可以直接访问电脑内存,和其他处理核心,这样来提高性能减少设计难度。

网友:
要想达到大的波形捕获率就只能用硬件计算的方法

网友:
看看Agilent的U2702A USB Modular Oscilloscope, 200 MHz吧 所有计算完成,PC机就是个显示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达到大的波形捕获率就只能用硬件计算的方法

曾经测试过用CPU计算参数的示波器,不带开任何测量功能220wfms,打开5个测量参数30wfms。(1k存储深度)
加大存储深度至1M,直接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显卡的opencl呢?或者只利用电脑显示图像,利用内存?

网友:
估计没人会开发,用户一个误操作,烧了卡是小事,烧了主板可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