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10.1 下载到Spartan-3E问题

楼主(2010-08-28):
各位前辈,在下初次接触FPGA,在使用JTAG/USB方式下载程序时遇到以下问题:

出现:“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警告

我的笔记本XP系统,USB驱动也重装过好多回,系统也重装过,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使用的是XILINX  EXCD-1型开发板(soc竞赛特供的)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才能正确下载程序?先谢谢大家了…………

另外小声问下,这个比赛坛子里还有谁参加了?我QQ 1175151584 方便的话能一起交流一下吗?^_^

网友:
我也用的XILINX  EXCD-1型开发板,这款开发板只是在第一次插上USB使用时会两次提示你安装program cable,安装好了之后就不用安装了。另外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因为下载器没连接好引起的。

1.下载时检查开发板电源是否开启,下载器是否是绿灯。
2.检查6根跳线是否漏插或插错。
3.检查6根跳线与下载器连接顺序是否正确(下载器上明确表明了每根跳线的位置)。

总之好好检查下下载器。如果还不行将整个警告信息截个图上来吧!

ps:另外欢迎进入小弟开的讨论帖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比赛的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0972&bbs_page_no=1&bbs_id=1029

楼主:
郁闷~~~原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终于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