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怎样实现低速大扭矩?

楼主(2010-08-28):
24v 500w 额定转速1800转的永磁直流有刷电机,两根线的那种,它的额定转矩是2.7N.m,不加减速机,能不能做到输出600转,转矩基本不变?

网友:
伺服电流,可以做到不同转速下转矩基本不变。转速不变时,力矩波动主要来源于磁隙变化。

网友:
提高电压,降低脉冲宽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