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在在光耦选刑种为什么侧重于TLP521-4而不是TLP521-1

楼主(2010-08-28):
大家在在光耦选刑种为什么侧重于TLP521-4而不是TLP521-1,TLP521-4是4个一体的,如果有一个坏掉的话,整个芯片不就废了吗。当然也可以将就使用,可是TLP521-1是单个的,坏了就可以马上换。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1-04-10):
同意楼上说的,价格。
还有,就是焊接工艺,焊接1个器件和焊接4个器件,在量产上概念是不同的。

网友:
我一般就是使用TP521-1,除非是同一路输出有多个光藕隔离。才会考虑用TP521-4。

网友:
现在TLP521系列天价呀,-4都8块多了,-1三块多,新的还不好买,大伙怎么弄的。

网友:
高人请给介绍几种类似TLP521,且管脚兼容的光耦吧。

网友:
ps2501 和521差不多

网友:
大家可以申请,181,817... 经_济适_用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