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触摸控制

楼主(2010-08-28):
最近帮朋友搞了一个半导体制冷控制器,用PIC16系列的芯片实现触摸功能,还没进行相关测试,先搬上来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呵呵,弄错额,期待中。。。。。

网友:
半导体制冷,是不是和我们使用的珀尔贴一样的?

楼主:
原理是一样的,不过他们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制冷块,听说温度可达0下10度,一般的只能达到0上5度。

网友:
制冷效率如何?
可不可以用来做空调?

网友:
16系列有触摸功能的?
前排就坐,等待消息!

楼主:
16F690及16F72X系列都可以做触控,灵敏度还不错。接下来就是做一些测试了,以下转一个测试步骤!
http://www.sinoada.com/CompanyNews/1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