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LD驱动TFT的严重问题.

楼主(2010-08-28):
做了个TFT驱动器 就是两个全屏画面切换时,屏会有大量杂点.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MCU数据写入SRAM时,占用了S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由于写入SRAM是MCU发时钟,占的时间较长.
这时屏扫描时读到的RGB数据不是来自SRAM.

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提高CPLD读写RAM的速度,降低MCU访问CPLD的速度,折中考虑

网友:
在CPLD内开一个数据寄存器与地址寄存器,CPU有写操作时把地址与数据通通存下,LCD数据输出时,也用锁存器,保持输出稳定,在LCD操作的间隙,把CPU来的数据写进显示RAM.此法用在一块256*512的8bit TFT屏上,证明可行.无论CPU如何写屏,其它地方都不会有干扰出现.

网友:
学习一下,LZ没上图和代码

网友:
我觉得还是FPGA做比CPLD省事,资源多

楼主:
看来2楼是高手

成功解决问题:MCU送来数据锁存,把行扫描脉冲计数脉冲分成两半,一半时间用来写RAM,另一半时间给LCD读RAM.

网友:
LZ才是高手,这么快就明白而且还搞好了,PFing!

网友:
都是高手,膜拜下

网友:
做得不错,就是FPGA浪费了点,商业空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