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到lan的共享如何实现

楼主(2010-08-28):
大家都知道,在lan通过路由器接入Internet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虚拟出一个无线路由器,设置好共享,其他笔记本就可以通过共享网络的计算机上网啦,但是反过来行不行呢?
现在假设有一台笔记本通过wifi接入了电信的wlan无线局域网,通过认证,可以上网啦,同时笔记本lan口接到一台路由器,与若干台台式机组成有线lan,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其他的台式机电脑通过路由器使用笔记本的wifi资源,实现Internet共享呢,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弄成功,还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桥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谓桥接呢,我上网搜了搜,不太明白,看得

网友:
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网桥。。。在你的网卡上建立。

不过你已经有了路由器,这相当于添加了第二个路由器。。。够你弄一阵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啊,看来有点复杂...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是不是需要VPN?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我没有用过,正想用呢。同样要是成功,可以使用3G上网卡共享到局域网去!

网友:
不要桥接
在WLAN网卡上选属性->共享-->选中LAN网卡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头。。。

比桥接容易弄~

网友:
ICS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非透明代理。

网友:
把笔记本的wifi设置成共享就可以了,我就这样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吗?我回头立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