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PC82G516试验开源PLC项目,请教关于ISP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RT,新买了MPC82G516AE,用ISP Progrmmer来烧录ISP引导程序。
试验步骤如下,
1、将ISP Progrmmer的SCL脚引出来,
2、用ISP ICP Progrmmer V5.6版本,ICP方式,将8051_COM_port_ISP_v1.04烧录进去。

软件设置如下图:

Load File,选IAP(DATA),然后选择8051_COM_port_ISP_v1.04.bin
烧录完毕,提示成功。烧录的时候黄红灯交替闪烁,烧录完毕后黄灯亮。

可是接下来,用三菱编程软件怎么也下载不了程序。请教一下是哪里有误?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贴。

网友(2011-10-19):
您好,请问你是直接通过232串口烧写ISP引导的吗?

网友(2011-11-25):
三菱编程软件怎么也下载不了程序,我现在也这样,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2012-01-26):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下载了HEX后,无法和三菱软件通讯。请有制作成功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封贴。

解决了不说,就封帖?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