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Jcom C3-370C跟单片机的连接图

楼主(2010-08-28):
我是菜鸟,刚刚学习gps。。。
我手上有块atmega16的开发板和阿莫老大的jcom gps模块,可不知道怎么用。

是不是这样,txd连接单片机的txd,rxd连接单片机的rxd,然后再用单片机的一个pin口提供vcc电压,我觉得pin口刚好是输出5v的电压,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请各位大大告知下下,谢谢

网友:
GND接GND,GPS的TXD接到单片机的RXD,注意不要经过max232,如果有,也要去掉,IO口的电流不够,可以用IO口接一个三极管控制GPS的电源

网友:
1楼的哥们知道GPS模块里面的LDO输出线与那纽扣电池相连不?
我想直接从模块取出3.3V电,但是GPS上的金属罩没办法拆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LDO的输出是不会直接接到纽扣电池上的,至少得会经过一个限流电阻,也可能是外面的5V串一个二极管再接电阻的,也就是说从纽扣电池上面是取不到大的电流的,外面加个LDO也不贵啊,XC62206,5毛以下,SOT23,150mA

楼主:
还是不清楚怎么供电,有没兄台给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呀

网友:
GPS的VCC接单片机的VCC,GND接单片机的GND,RX接TX,TX接RX,就这样,跟3.3V没系

网友:
VCC直接接电源不就行了,要控制电源就接个三极管,跟其他的器件有区别吗?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A:

对了,请问,这个GPS模块接3.3V电压真能工作吗,数据手册上说最低3.6v哦~~呵呵,我也买了,看论坛上很多朋友说3.3v就行了,有点疑惑~

网友:
接线方法见470C的datasheet资料  里面有完整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