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逻辑分析仪 中文版详细应用手册使用说明,调试红外、UART、I2C、SPI文档,经过英

楼主(2010-08-28):
不好意思,来ourdev混时间不长,不知道帖子24小时候不能编辑,只能将PDF重新发布了....

花费了我一个半天的翻译英文的时间,3个晚上重新整理编排,制作了详细的教程,大家觉得好,顶一下,谢谢。

Saleae逻辑分析仪 (原文件名:20.jp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3581805

前言
一、什么是逻辑分析仪
二、使用介绍
三、安装说明
四、Saleae软件使用方法
五、逻辑分析仪硬件安装
六、使用Saleae分析电视红外遥控器通信协议
七、使用Saleae分析UART通信
八、使用Saleae分析IIC总线通信
九、使用Saleae分析SPI总线通信
十、Saleae逻辑分析仪使用问题和注意事项

网友:
前几天才见有人发过

网友:
顶下小宋老师!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但老实说,中间那个斜体的大字让你的文档显得档次很低。。。

网友:
la还没用  英文的说明看着很累  刚好楼主翻译了

网友:
^_^ 非常感谢楼主。

可以配合着我这个贴子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52752&bbs_page_no=1&bbs_id=102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你之要求,中间大字去掉,谢谢~~

网友:
我前阵子才买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
小宋老师辛苦了,我顶

网友:
这个东西挺好的。

网友:
哪位兄弟买过了?真的能USB Blaster?如果稳定就超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绝对稳定,如果不稳定,给你包运费退货 REV.C板本的。
大家都是搞技术的,不是专业做淘宝的,所以技术方面放心就可以,技术出问题,宁可亏本也不会砸牌子。
有啥问题,保证解决,以后还想在网上好好混呢,做的就是品牌,向阿莫同学学习~

网友:
货到手,用了一下,确实不错,赞一个,嘿嘿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手上刚好有一个,收藏了

网友:
我在淘宝买过一个,(当然了,不是楼主的这个),在公司的旧电脑上能正常识别USB设备。但回到宿舍,我那台08看装的电脑却无法正确识别USB设备,没法用。
据说这个可能根电脑的平台有关。我公司的电脑是英特尔的平台,CPU是赛扬2.13GHz。宿舍的是AMD速龙5000+,主板是技嘉的GA-M52L-S3,好像南桥是整合在CPU里的。
很郁闷,难道这东西兼容性这么差吗?
另外,在同宿舍的笔记本上使用也是可以正常识别的,但我的就不能,总不能为了这个让我换一台电脑吧。

刚才仔细读了LZ的文档,发现提到可以装个PCI转USB的试试,周末我就去电脑城搞一个回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又有个客户,也遇到你这种情况,后来他搞定了,结论是:(直接粘贴他的原话)

“我的那个pci转usb的卡不是很好,也许真的让人片了,电脑自带的usb就是2.0的”

注意去买PCI的时候,要问清楚,是USB2.0高速,因为有的销售人员忽悠你,说是USB2.0,实际是USB1.1的,因为USB1.1也叫做USB2.0全速。
全速和高速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用

网友:
非常好;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我主板上原来的USB已经是高速2.0的了呀,为什么还是不行?
高速2.0的PCI转USB卡应该买得到,电脑城有个比较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不会骗我的。
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是否装了PCI转USB,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另外,不知楼主用的匹配电阻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用的电阻是27欧姆。
我把原理图传上来给你参考下,我这个是三合一的,就是saleae和usbee和usb-blaster三合一的,里边有3个EEPROM,U5是saleae的,U6是USBEE的,U3是usb-blaster的,我发上来,你可以参考一下。
逻辑分析仪 + usb-blasterourdev_581997P5TGHF.pdf(文件大小:28K) (原文件名:逻辑分析仪 + USB-BLASTER.pdf)

网友:
谢谢LZ,我试试看。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这个usb-blaster是哪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可以参照原理图,blaster是68013做的,非CPLD版本,速度比CPLD的稍慢一些,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是REV.C版本的,原理图在32楼。

网友(2010-09-29):
回复 网友D:

好资料,帮顶。

网友:
我自己搞了一个,楼主能不能把和_谐文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看开发手册里边好像有pid和vid,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该逻辑分析仪,测量USART没问题,但测量IIC,SPI,会干扰总线运行,甚至造成总线无法通讯等

网友:
没有有人测过CAN和USB?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不好意思,刚看到您的留言,我现在出货也有几百套了,而且我自己就做过大量的使用验证,您说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加之这个是国外开源的产品,老外做的,所以没有过多考虑,这次我特意上网找了很多相关资料,做了认真考虑,我想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应该从技术原理上去考虑这些问题。
1、逻辑分析仪输入线的因素:<1> 逻辑分析仪的输入和我们的示波器一样,要考虑输入线的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分量。我们用的这个输入端和示波器的X1探头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负载效应的,尤其当频率很高时,由于电缆的类型和长度的不同以及探头本身构造等原因,这个负载效应尤其明显,但这个逻辑分析仪本身来讲,带宽是24M,不适合测量高频信号,建议测量信号在2M以下。<2>不排除生产的逻辑分析仪个体的因素,这个可以及时跟我沟通,退换都是可以的。
2、待测板子的因素:因为不知道你的待测信号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因为有些板子,EMC情况做的不好的话,非常容易受干扰的。比如去耦电容没有加或者没有靠近芯片,信号频率很高没有加旁路电容,信号频率高但是板子上走线很长等复杂原因,都会造成极限情况,很容易受干扰。举2个简单例子:以前的老电脑性能不好,热插拔优盘会直接导致电脑蓝屏或者重启,这是个常见的浪涌现象,造成电脑重启的因素不是优盘,而是电脑本身性能不好。我还遇到一个玩单片机的朋友,他做的东西,单片机的晶振对地电容不加,大多情况下也能运行,但是他说偶尔会有板子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运行了,明显,电容不加,不是说不可以用,只是稳定性隐患很大,稍加干扰,甚至用手摸一下板子,系统就不工作。

    因此,你这个问题,我在32楼上有原理图,从244的原理来考虑,可能性是极低的,有的话,也可能是在信号频率很高比如10M以上的情况出现。当然,也可能是线的因素,建议,用质量好的杜邦线试试效果怎么样。
    如果确实是我的客户,可以联系我的QQ:415942827,我玩电子也有六七年了,不管是逻辑分析仪的因素,还是待测板子的因素,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你帮助和建议,如果逻辑分析仪个体因素,我也可以给你退换。
    建议:换个板子测测试试,频率最好再2M以下,或者换用杜邦线再测试,或者更换通道多次验证一下,我觉得对于我们技术人员来讲,应该能从技术层面找到理论依据,只要我们多做验证,肯定可以从理论上来分析出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好东西,买一个来玩玩

网友:
LZ你好,我的电脑是AMD架构的。主板是梅捷SY-A780+,南桥芯片是SB700,CPU是AMD5000+,不知道这个逻辑分析仪能不能在我这台电脑上正常使用。
27楼 jemmy 网友的问题解决没有。
另外,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我觉得电脑这样的配置,基本没啥问题,据我观察,现在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情况非常少见,08年后买的电脑,基本上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了,即使出现,换根线就OK了。再有问题可联系我,我帮很多人解决了这种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了,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帮你看看的。

网友:
这个东东不错,不知道是否支持linux,楼主是否试过?

网友(2010-10-31):
不知这个能不能显示正弦波等,和直接显示频率值,请LZ解答一下,要是可以的话能当示波器,频率计用了

网友:
看到淘宝上有usbee完整版的,跟楼主的有啥区别,就是带示波器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这个不能显示正弦波,只能显示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就差在示波器上,因为如果带了示波器功能,采样频率比较低,而且电脑的USB要求较高,但是成本还翻倍了,所以就不考虑做带示波器功能的了。现在一般的模拟示波器,也不到1500,采样频率50M,也能用,搭配逻辑分析仪就是为了让其具备存储大量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所以示波器功能就没做上去。

网友(2010-12-01):
咋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有任何最新信息,可以到官方 网站去找www.saleae.com,他这个linux下的驱动我没用过,不过据说在2003上不能用,你可以去官方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正准备买这样的逻辑分析仪的,有帮助

网友:
今天刚收到,LZ的Saleae逻辑分析仪,试用了下真的很好用的,试了下1MS脉冲,时间非常准确。

网友(2011-01-08):
这个手上有,是楼主的正品的

楼主(2011-02-25):
最新版本1.1.4的教程已经做好,但是据说要出新版本,就再等几天,看看新版本后再发布,嘿嘿

网友:
不错的,正在研究它

楼主(2011-04-08):
经客户反馈,以及自己试验,发现,1.1.4版本的软件在保存数据的时候,不支持中文路径......,只能支持英文路径,但是以前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
老是们,附件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以加我QQ,我发给你,415942827

楼主(2011-06-02):
新版 1.1.18版本软件已诞生,很快将最新手册呈上。

网友(2011-08-08):
我的现在基本不能用了,不知道问题在那里,刚买回来的时候没问题。现在一直提示要插到高速USB总线上。但我使用的就是高速USB,而另外一个逻辑分析仪及仿真器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不认识。换了计算机上的各个USB口,也换过几条数据线,都是相同的提示,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2011-12-07):
有100M的没有?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1-28):
支持宋老师!
好东西,过几天来买

网友(2014-01-08):
这真是 极好 用的,买了个100M的,用得很爽,尤其是软件做得太易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