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 超帅VHDL TFT LCD屏控制器()

楼主(2010-08-28):
花了我半个月休息时间,给大家分享下。用的320*240LCD,EP2C5,LPC2148测试,因为大屏没电源。要换其它屏的话要点时间。
这电路对时序控制很严,因为外部数据是从行频计数肪冲间隙写进去的。做它的目的是显示视频。下一个目标是用FPGA视频采积。

图1 (原文件名:1.jpg)

图1 (原文件名:2.jpg)

屏资料ourdev_578396.rar(文件大小:410K) (原文件名:WXCAT35-TG3_001F_V1.2(60pin).rar)

网友:
不错,等楼主视频采集。

网友:
刚刚学数电的路过,仰望一下。

网友:
这个技术将渐渐被大家接收。

非常喜欢, 顶。

网友:
lz: 能否把你的方法, 说清楚一点, 不太明白?

。。。因为外部数据是从行频计数肪冲间隙写进去的。。。

楼主:
大概说下吧
首先这个是针对CPLD设计的,程序只是能完成功能,并没有优化和整理。

有两种RGB数据输入方法,一种要地址(画图用),一种不要地址(全屏图片)。

行扫描是用50MCLK经分频得到A,对A计数器产生的,场扫描用行扫描信号计数(75帧)。
A信号的的前半周(MCU写入数据在这段时间完成)内有个肪冲,就是RAM的WE,控制数据写入RAM。WE位置一定要对。一行能写500个点。

A信号的后半周(LCD读入数据在这段时间完成)。读RAM是用地址信号的变化读的,没有其它控制信号,RAM资料上有这种方式。一行只会读320个点(屏行分辩率)。读的地址也是对A计数产生的。

读写都和A同步。

因为A信号是不停的,写和读都是一直在进行。所以外部RGB输入数据只要不大于75帧,就可以工作。(不过这点没验证,数据快了也许写时会丢,但丢少量的话没影响)

重点在向SRAM写数这段。

网友:
经典帖子。。记号

网友:
好想玩玩

网友:
等 到你出来了!呵呵!我也正在研究中啊!反正就是读写RAM数据时候到TFT这个有点问题啊!

网友:
楼主上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画板用学习板做的 MCU图就不发了

网友:
ding一定要顶

网友:
WE信号,为什么要加那么多D触发器呢?lz可以解释下吗?

楼主:
WE是SRAM的读写控制端,加D触发器是为了调节WE的时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啊!怎么我的双向IO就不能用呢!仿真出来的数据可以看到,操作外部存储器的时候,数据口怎么都为高一个数据信号 ,怎么都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向IO仿真结果不一定和硬件实际结果一样我也没搞明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40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40130064&bbs_id=9999

网友:
恩 不错的东西哈

网友:
经典啊,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
我也搞出来了,呵呵,

网友:
标记一下,留着将来用。

网友:
COOL 得好道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ool

网友:
呵呵,厉害啊,我下个阶段就是做TFT的核了···

网友:
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2010-09-27):
mark,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会用到的

网友:
既然ssd1963能驱动tft大屏,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采用cpld+sram的方式去驱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的好处是灵活,通迅方法想怎么玩都行.

用于仪器上,CPLD保密性算高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的好处是灵活,通迅方法想怎么玩都行.
用于仪器上,cpld保密性算高的了.

保密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的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  成本增加了不少哟!~

网友:
楼主这人屏最大支持到多少分辨率呢,成本怎么样? 显示视频也可以使用tw8816这种驱动芯片! 我现在考滤tw8823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久没有看到你来了,现在看到你了啊呵呵!你显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杂点呢!就写的时候!现在我这里写的时候出现有杂点,只有写就有,频率高点看到的杂点要小点,频率低了就出现大的杂点!但是升频也能在升了,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能否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杂点,这是因为那个KT的原因.如果你是用的我这个程序

ENTITY KT IS
   PORT (
      WEN2                     : IN std_logic;
      RADDRIN              :IN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VSFADDRIN              :IN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ADDR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END KT ;

ARCHITECTURE EP2C5 OF KT  IS
BEGIN
PROCESS(WEN2,RADDRIN,VSFADDRIN)

BEGIN
    if(WEN2 ='0')THEN
     ADDROUT<= VSFADDRIN;
     else
    ADDROUT<=RADDRIN ;
     END IF;
END PROCESS;

END EP2C5;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还有杂点不?呵呵,有一部分是参照到你的写的,哎,没有想到啊,屏的DATASHEET有时候也有问题的,在那里我还改了一些呵呵!现在的问题就是写数据的时候有杂点!看到不舒服啊!所以就来问问你了!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也是不成功的啊!呵呵!现在你也在做,所以就请教一下你了!

网友:
VHDL TFT LCD屏控制器

网友(2010-10-28):
PSP.rar 解压错误哦?

楼主:
神奇 今天才出错

网友:
现在正在搞TFT液晶~~准备用430~FPGA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记号,楼主太帅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12-05):
回复 楼主:
哦,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在做视频信号的采集,我想做TFT屏控制。我们可交流下。邮箱:zhangsnail@foxmail.com

网友:
首先 ,非常感谢楼主奉献源码 ,这个屏是TQ2440上的屏吧 我也有一个 准备玩一下

网友(2011-01-04):
想知道这种方案的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2011-05-07):
设计很不错,呵呵,顶一个

网友:
下下来学习一下,正在学习VHDL控制LCD

网友(2011-06-18):
mark,过一段时间要用

网友(2011-11-17):
看起来很酷,mark!

网友:
我是用FPGA来驱动,希望都能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头学习下哦。

网友:
我也用和lz相同的屏,刚刚开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