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稳压IC,压差300mV以下,电流100mA以上,固定电压3.3V的,谢谢!

楼主(2010-08-28):
RT,最好是在广州赛格容易买得到的

网友:
输入电压?低于6V就用XC6206,SOT23封装,150mA

网友:
mic5205
lp2981,29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低于6v就用xc6206,sot23封装,150ma

我用的电压一般是4.2V-3.7V。再说,如果超过6V,降至3.3V也没必要用低压差了,呵呵!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贴。

网友:
我也在找, GPS模块的DIY, 把锂电池稳压到 3.3 V给单片机供电.
分享一下我找到的:

1. TPS7333 - TI 的, 太贵了, 不好买
单输出 LDO、500mA、固定电压 (3.3V)、集成 SVS、低静态电流, 235mV

2. HT7333 - 合泰的, 淘宝上9毛一个
最大输入12V, 输出 3.3V 250mA 封装 TO92, SOT89 , 低压差

其实这类LDO在 TI, NXP, 国半 等等网页上产品目录里一查很多符合要求, 就是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