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阿莫的gps开源我发个最简单的gps信息显示项目【绝对原创】

楼主(2010-08-28):
基于c51的gps 显示项目! 最小系统板不需要扩展任何的ram rom。随后附上程序
128x64(st7920含中文字库的)源程序ourdev_578458.rar(文件大小:88K) (原文件名:gps12864液晶显示屏.rar)

楼主:
我用的开发板是自己画的,就是最小系统+rs232转接+128x64的接口设计的。

楼主:
gps 模块没有什么限制,我个人认为,sim508比较好,集成gsm功能,价格也不贵,便于以后更深层的应用开发。以上的程序比较简单基本可以和所有的gps模块配合用,我试过x61+蓝牙gps设置好输出格式为nmea语句输出也可以模拟调试通过,实际的硬件我用的是摩托罗拉的ut+,ubox、甚至是电子狗的gps输出,已及使用虚拟串口软件,把x61接受到蓝牙gps信号从蓝牙串口链接到物理串口1(3f8)都能使用。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给gps供电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gps供电是怎么做的

直接供电不就行了,这个GPS有EN脚,你不会喜欢每次冷启动吧?

网友:
gps还没动呢,真想玩一下,想gps+gsm,不知道高手们想怎么玩?

网友:
准备玩一下 谢LZ

网友:
正想学!谢谢bg8wj了!

楼主:
gps+gsm 我以前使用的是77e58双串口的芯片,采用短信方式传输位置信号。缺点就是成本高,每条短信要1毛钱。

网友:
谢了楼主,正需要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几天上班太忙,没有上来。电路图如下
这套电路是开发时用的,想最大化的配合各种液晶屏使用。注意rs232接口使用的两组主要是配合77e58双串口做的。板子上设计了跳线可选择是c51的芯片还是e58用。
gps部分根据不同的厂家的板子做转接适配板搞的定的,gps备用电池的话我建议还是做上,这样在对gps芯片第一次初始化后,可以初始化成北半球设置,以后的冷启动,也好关机起动也好,寻星速度都会很快。

网友(2010-09-30):
请教楼主:15楼里“......可以初始化成北半球设置,以后的冷启动,也好关机起动也好,寻星速度都会很快。”用输入命令还是修改固件下载?这个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该电路及程序能用c3-370c模块吗?怎么使用啊?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实在对不起给位看客,最近在搞stc的ad电压表没有时间回复。今天爆发一下。我给个基于老y的stc单片机开发的学习板的测试电路。具体的测试结果可以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45347&bbs_page_no=1&bbs_id=1006 有图有真相内。

楼主:
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2515YIBS9F.pdf(文件大小:20K) (原文件名:gps_c51_12864.pdf)
最小系统板的电路图 。89s51 stc12c16/60axx、华邦77e 78e 通吃。板上第二路串口通过跳线帽实现具备第二串口的jj如77e58 stc12c5aXXs2系列使用。
显示、键盘人机接口板电路。
这个电路是清风大哥的0-xxV可调电源人机接口板。我仅小作修改,该st7920的psb口由跳线控制并/串转换。其他未作改动。可以直接使用。在此不得不敬佩清风大哥开源的精神。
rs232串行通讯接口电路。

楼主:
这个套学习板中串行通信接口电路除数据收发外还能够使用老y的串口isp进行程序下载。
从mcu端上说:max232集成块非常好用,不过我发现max232有假芯片,比如我在c51板块发帖时测试用的就是假的。其实正的假的都能用!区别是在于按照datasheet中正品的max232外部电荷泵使用0.1uf即可,甚至使用无极性的电容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假的不行!必须使用10uf的电解电容才能达到rs232所要求的电平。我实际测试过用0.1uf的电容输出波形也正确可惜pp值为+8v -6v。所有包括很多的pc机、gps接收机等串行设备无法正常识别0和1。IBM的原装机除外。
另外在max232 ttl端会出现 2.8v的逻辑0 7v的逻辑1,因此对于1还好识别,对于0的话大部分的mcu均会识别成1。造成通信出错。因此建议给位看客在使用max232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电荷泵取值不能小于4.7uf 不能大于22uf。这样本rs232-ttl电路。只要不接错tx rx的话基本能通吃232芯片。

从pc端说:台机好点好歹有一个com口板载。本本的话就不好说啦。例如从我用的昭阳到现在的x61就没有com口,我用过很多的串口扩展设备最后还是选定了华塑的pcmica的串口卡。首先usb的转接线、头的话就不要想了,前后用过不少于20条的usb-232只有一条台湾的大约是02年的线是真正的信号齐全电压符合规范的232线,其他基本只有tx rx 其他信号全无,而且仅有的tx rx 信号电气规范也很差,信号电压波动大,有的波形幅宽没有直接就是脉冲输出数据。当然那根唯一可以用的线价格也不菲,480大元。pcmica卡同样也是这样只是说中招率低点。我前后用过7、8块卡,唯一就是这种蓝色的华塑卡还行,不过380块的价格也是我的痛。红色的华塑卡就是山寨中的山寨,绝对不要买,价格比蓝色的便宜200块。买了就是花180元买个pc卡防尘罩。

以上问题解决后,我用这个电路试过无数的uart外设,非常ok,比如写12c5a60s2三小时连写59次,无一失败。

楼主:
请教楼主:15楼里“......可以初始化成北半球设置,以后的冷启动,也好关机起动也好,寻星速度都会很快。”用输入命令还是修改固件下载?这个如何操作?谢谢

回复19楼:不同的gps厂家给出的方法不同,如 ut++ (Motorola的)使用的是@开头的Motorola gps输出指令完成,sim508的是在新片第一次上电后用厂家给的软件设置,当然你可以串口捕获一下自己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阿莫的c3 gps模块我没测试过,不过从数据手册来看有NMEA 0183 输出的,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使用的时候物理连接上注意一下5v 3.3v的mcu需要使用不同的信号调理芯片。
软件上不知阿莫能否找到c3的厂家专用demo。据我接触过的模块,用厂家的demo软件能够实现模块设定成标准nmea0183语句输出。

在关于gps模块输出语句多说点,我接触过的模块大多数是符合 nmea0183标准的,是双向通讯的,可以通过标准nmea语句实现设定,输出的语句种类,输出语句间隔时间。当然更好一点的模块还可以改变输出语句的标准,如Motorola就有自己一套语句输出体系。如果你能淘到Motorola的ut++板你就能更深刻的理解啦。

网友:
请问gps与单片机怎么接,是rx接tx,tx接rx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滴,gps的输出暨tx 接到单片机RX上 gps的rx接单片机的tx,

网友:
不错不错,最近正想玩一玩,捡个大便宜了。

想要弄个GPS自动校时的万年历玩玩。

网友:
bg8wj好,我用楼主的电路图及程序做了一个GPS接收器:单片机最小系统(AT89sc52)+12864+C3-370模块。有显示,但到了‘等待
gps信号’的提示后就没反应了,(gps模块经过电脑测试是好的,并且是gps的输出暨tx 接到单片机RX上 gps的rx接单片机的tx。)是啥原因啊??我是新手,希望楼主能帮忙

网友:
bg8wj好,我用楼主的电路图及程序做了一个GPS接收器:单片机最小系统(AT89sc52)+12864+C3-370模块。有显示,但到了‘等待
gps信号’的提示后就没反应了,(gps模块经过电脑测试是好的,并且是gps的输出暨tx 接到单片机RX上 gps的rx接单片机的tx。)是啥原因啊??我是新手,希望楼主能帮忙
   急急急!!!

楼主(2010-10-30):
回复 网友C:
昨天论坛回复不了,今天解答。
你在电脑上测试是否是直接接gps模块,中间是否有电平调理芯片?单片机的tx rx只能接受符合ttl 串行的信号。就是0或者5v的电平信号。
pc机上的是rs232电气规范的信号,二者都是串行信号但是电气规范不同,不能直接使用。我估计你在仿制中没有注意串行信号的电平问题。
第二点是,关于通讯波特率的问题,程序中对于的是22.1184Mhz晶振,通讯波特率是9600的,如果你的是gps 在pc上用的是4800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单片机晶振换11.1152Mhz 就行。
另外,你的单片机系统应该已经正常工作了,等待信号意义是串行数据也就是gps输出信号没有被单片机识别。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关于阿莫的gps模块 c3-370 我没有试过,有哪位tx有的话能否用pc机的串口助手sscom32 保存一段输出,给我我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
请看这里  34xx  1085x  xx是抹掉了的数字
短时断电后  重上电启动  刷了新固件 波特率4800 丁丁串口助手收到
$PSRF Model Name : J3L_DGCB1_448 *5B
$PSRF *322.2*32
$PSRF*17
$PSRF*17
$PSRF Product by J communications Co., Ltd *4C
$PSRF Revision by Young Wook *69
$PSRF www.jcomco.com *06
$GPGGA,225602.094,34xx.5028,N,1085x.1240,E,0,00,,,M,,,,0000*0F
$GPGSA,A,1,,,,,,,,,,,,,,,*1E
$GPRMC,225602.094,V,34xx.5028,N,1085x.1240,E,,,240810,,*1A
$GPGGA,225603.091,34xx.5018,N,1085x.1281,E,1,03,2.7,307.8,M,,,,0000*0E
$GPGSA,A,2,05,10,17,,,,,,,,,,2.8,2.7,1.0*3F
$GPRMC,225603.091,A,34xx.5018,N,1085x.1281,E,3.2,,240810,,*28
$GPGGA,225604.089,34xx.5043,N,1085x.1256,E,1,05,1.7,250.3,M,,,,0000*09
$GPGSA,A,3,05,10,17,30,02,,,,,,,,2.3,1.7,1.6*31
$GPRMC,225604.089,A,34xx.5043,N,1085x.1256,E,0.3,,240810,,*20
$GPGGA,225605.000,34xx.5034,N,1085x.1251,E,1,04,2.6,307.0,M,,,,0000*0D
$GPGSA,A,3,05,10,17,02,,,,,,,,,5.1,2.6,4.3*35
$GPRMC,225605.000,A,34xx.5034,N,1085x.1251,E,1.0,,240810,,*25
$GPGGA,225606.000,34xx.5028,N,1085x.1247,E,1,07,1.1,306.7,M,,,,0000*05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GSV,3,1,10,10,88,042,42,02,62,339,31,04,47,057,18,05,47,226,48*76
$GPGSV,3,2,10,12,36,271,25,13,23,060,10,17,20,133,44,30,18,305,25*76
$GPGSV,3,3,10,23,07,038,28,42,00,000,40*7D
$GPRMC,225606.000,A,34xx.5028,N,1085x.1247,E,0.2,,240810,,*2F
$GPGGA,225607.000,34xx.5023,N,1085x.1244,E,1,07,1.1,306.3,M,,,,0000*08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07.000,A,34xx.5023,N,1085x.1244,E,0.0,,240810,,*24
$GPGGA,225608.000,34xx.5018,N,1085x.1242,E,1,07,1.1,306.3,M,,,,0000*09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08.000,A,34xx.5018,N,1085x.1242,E,0.0,,240810,,*25
$GPGGA,225609.000,34xx.5015,N,1085x.1240,E,1,07,1.1,306.3,M,,,,0000*07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09.000,A,34xx.5015,N,1085x.1240,E,0.0,,240810,,*2B
$GPGGA,225610.000,34xx.5012,N,1085x.1239,E,1,07,1.1,306.3,M,,,,0000*06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10.000,A,34xx.5012,N,1085x.1239,E,0.0,,240810,,*2A
$GPGGA,225611.000,34xx.5010,N,1085x.1238,E,1,07,1.1,306.3,M,,,,0000*04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GSV,3,1,10,10,88,042,41,02,62,339,31,04,47,057,,05,47,226,48*7C
$GPGSV,3,2,10,12,36,271,26,13,23,060,,17,20,133,44,30,18,305,24*75
$GPGSV,3,3,10,23,07,038,28,42,00,000,40*7D
$GPRMC,225611.000,A,34xx.5010,N,1085x.1238,E,0.0,,240810,,*28
$GPGGA,225612.000,34xx.5009,N,1085x.1237,E,1,07,1.1,306.3,M,,,,0000*00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12.000,A,34xx.5009,N,1085x.1237,E,0.0,,240810,,*2C
$GPGGA,225613.000,34xx.5008,N,1085x.1236,E,1,07,1.1,305.4,M,,,,0000*05
$GPGSA,A,3,05,10,17,30,23,02,12,,,,,,1.8,1.1,1.4*3F
$GPRMC,225613.000,A,34xx.5008,N,1085x.1236,E,0.4,,240810,,*29
$GPGGA,225614.000,34xx.5007,N,1085x.1236,E,1,06,1.5,304.4,M,,,,0000*09
$GPGSA,A,3,05,10,17,30,02,12,,,,,,,2.2,1.5,1.6*31
$GPRMC,225614.000,A,34xx.5007,N,1085x.1236,E,0.4,,240810,,*21
$GPGGA,225615.000,34xx.5007,N,1085x.1236,E,1,07,1.1,303.3,M,,,,0000*0D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15.000,A,34xx.5007,N,1085x.1236,E,0.4,,240810,,*20
$GPGGA,225616.000,34xx.5011,N,1085x.1233,E,2,07,1.1,291.9,M,,,,0000*0F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41,41,02,62,339,31,05,47,226,48,04,47,057,25*79
$GPGSV,3,2,11,12,36,271,28,13,23,060,22,17,20,133,43,30,18,305,23*7A
$GPGSV,3,3,11,23,07,038,27,26,00,181,,42,38,132,40*44
$GPRMC,225616.000,A,34xx.5011,N,1085x.1233,E,0.5,,240810,,*20
$GPGGA,225617.000,34xx.5014,N,1085x.1230,E,2,07,1.1,290.9,M,,,1.8,0000*2E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17.000,A,34xx.5014,N,1085x.1230,E,0.7,,240810,,*25
$GPGGA,225618.000,34xx.5018,N,1085x.1227,E,2,07,1.1,290.2,M,,,2.8,0000*23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18.000,A,34xx.5018,N,1085x.1227,E,0.5,,240810,,*22
$GPGGA,225619.000,34xx.5021,N,1085x.1224,E,2,07,1.1,289.6,M,,,,0000*03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19.000,A,34xx.5021,N,1085x.1224,E,0.6,,240810,,*29
$GPGGA,225620.000,34xx.5025,N,1085x.1221,E,2,07,1.1,289.2,M,,,,0000*0C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0.000,A,34xx.5025,N,1085x.1221,E,0.6,,240810,,*22
$GPGGA,225621.000,34xx.5028,N,1085x.1218,E,2,07,1.1,288.7,M,,,,0000*0E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41,41,02,62,339,26,05,47,226,48,04,47,057,*78
$GPGSV,3,2,11,12,36,271,28,13,23,060,20,17,20,133,43,30,18,305,22*79
$GPGSV,3,3,11,23,07,038,27,26,00,181,,42,38,132,40*44
$GPRMC,225621.000,A,34xx.5028,N,1085x.1218,E,0.6,,240810,,*24
$GPGGA,225622.000,34xx.5031,N,1085x.1216,E,2,07,1.1,288.4,M,,,1.8,0000*2F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2.000,A,34xx.5031,N,1085x.1216,E,0.5,,240810,,*22
$GPGGA,225623.000,34xx.5034,N,1085x.1214,E,2,07,1.1,288.0,M,,,2.8,0000*2E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3.000,A,34xx.5034,N,1085x.1214,E,0.4,,240810,,*25
$GPGGA,225624.000,34xx.5037,N,1085x.1212,E,2,07,1.1,287.7,M,,,3.8,0000*25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4.000,A,34xx.5037,N,1085x.1212,E,0.4,,240810,,*27
$GPGGA,225625.000,34xx.5041,N,1085x.1210,E,2,07,1.1,286.9,M,,,,0000*0D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5.000,A,34xx.5041,N,1085x.1210,E,0.6,,240810,,*27
$GPGGA,225626.000,34xx.5046,N,1085x.1209,E,2,07,1.1,286.1,M,,,,0000*09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41,41,02,62,339,24,05,47,226,48,04,47,057,30*79
$GPGSV,3,2,11,12,36,271,28,13,23,060,23,17,20,133,43,30,18,305,22*7A
$GPGSV,3,3,11,23,07,038,27,26,00,181,,42,38,132,40*44
$GPRMC,225626.000,A,34xx.5046,N,1085x.1209,E,0.7,,240810,,*2A
$GPGGA,225627.000,34xx.5051,N,1085x.1208,E,2,07,1.1,285.2,M,,,,0000*0F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7.000,A,34xx.5051,N,1085x.1208,E,0.9,,240810,,*22
$GPGGA,225628.000,34xx.5055,N,1085x.1207,E,2,07,1.1,284.5,M,,,1.8,0000*2A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8.000,A,34xx.5055,N,1085x.1207,E,0.7,,240810,,*28
$GPGGA,225629.000,34xx.5060,N,1085x.1206,E,2,07,1.1,283.5,M,,,,0000*0C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29.000,A,34xx.5060,N,1085x.1206,E,0.8,,240810,,*21
$GPGGA,225630.000,34xx.5065,N,1085x.1205,E,2,07,1.1,282.8,M,,,1.8,0000*29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0.000,A,34xx.5065,N,1085x.1205,E,0.8,,240810,,*2F
$GPGGA,225631.000,34xx.5070,N,1085x.1204,E,2,07,1.1,282.1,M,,,,0000*03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41,41,02,62,339,24,05,47,226,48,04,47,057,*7A
$GPGSV,3,2,11,12,36,271,28,13,23,060,23,17,20,133,43,30,18,305,23*7B
$GPGSV,3,3,11,23,07,038,27,26,00,181,,42,38,132,40*44
$GPRMC,225631.000,A,34xx.5070,N,1085x.1204,E,0.6,,240810,,*25
$GPGGA,225632.000,34xx.5073,N,1085x.1203,E,2,07,1.1,281.6,M,,,,0000*00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2.000,A,34xx.5073,N,1085x.1203,E,0.5,,240810,,*21
$GPGGA,225633.000,34xx.5077,N,1085x.1202,E,2,07,1.1,281.2,M,,,,0000*00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3.000,A,34xx.5077,N,1085x.1202,E,0.4,,240810,,*24
$GPGGA,225634.000,34xx.5079,N,1085x.1200,E,2,07,1.1,281.2,M,,,,0000*0B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4.000,A,34xx.5079,N,1085x.1200,E,0.4,,240810,,*2F
$GPGGA,225635.000,34xx.5080,N,1085x.1199,E,2,07,1.1,280.8,M,,,1.8,0000*23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5.000,A,34xx.5080,N,1085x.1199,E,0.3,,240810,,*2C
$GPGGA,225636.000,34xx.5082,N,1085x.1198,E,2,07,1.1,280.6,M,,,2.8,0000*2E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40,41,02,62,340,25,05,47,227,48,04,47,057,26*71
$GPGSV,3,2,11,12,36,271,28,13,23,060,24,17,20,133,43,30,18,305,25*7A
$GPGSV,3,3,11,23,07,038,27,26,00,181,,42,38,132,40*44
$GPRMC,225636.000,A,34xx.5082,N,1085x.1198,E,0.1,,240810,,*2E
$GPGGA,225637.000,34xx.5083,N,1085x.1197,E,2,07,1.1,280.4,M,,,,0000*07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7.000,A,34xx.5083,N,1085x.1197,E,0.4,,240810,,*24
$GPGGA,225638.000,34xx.5083,N,1085x.1196,E,2,07,1.1,280.2,M,,,,0000*0F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8.000,A,34xx.5083,N,1085x.1196,E,0.3,,240810,,*2D
$GPGGA,225639.000,34xx.5084,N,1085x.1195,E,2,07,1.1,280.0,M,,,,0000*08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39.000,A,34xx.5084,N,1085x.1195,E,0.2,,240810,,*29
$GPGGA,225640.000,34xx.5084,N,1085x.1194,E,2,07,1.1,279.9,M,,,1.8,0000*2F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0.000,A,34xx.5084,N,1085x.1194,E,0.2,,240810,,*26
$GPGGA,225641.000,34xx.5084,N,1085x.1193,E,2,07,1.1,279.8,M,,,2.8,0000*2B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39,41,02,62,340,26,05,47,227,48,04,47,057,*78
$GPGSV,3,2,11,12,36,271,29,13,23,060,25,17,20,133,43,30,18,305,26*79
$GPGSV,3,3,11,23,07,038,26,26,00,181,,42,38,132,40*45
$GPRMC,225641.000,A,34xx.5084,N,1085x.1193,E,0.3,,240810,,*21
$GPGGA,225642.000,34xx.5085,N,1085x.1192,E,2,07,1.1,279.7,M,,,3.8,0000*26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2.000,A,34xx.5085,N,1085x.1192,E,0.3,,240810,,*22
$GPGGA,225643.000,34xx.5085,N,1085x.1191,E,2,07,1.1,279.5,M,,,,0000*03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3.000,A,34xx.5085,N,1085x.1191,E,0.2,,240810,,*21
$GPGGA,225644.000,34xx.5084,N,1085x.1190,E,2,07,1.1,279.4,M,,,,0000*05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4.000,A,34xx.5084,N,1085x.1190,E,0.2,,240810,,*26
$GPGGA,225645.000,34xx.5084,N,1085x.1190,E,2,07,1.1,279.2,M,,,,0000*02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5.000,A,34xx.5084,N,1085x.1190,E,0.2,,240810,,*27
$GPGGA,225646.000,34xx.5084,N,1085x.1189,E,2,07,1.1,279.0,M,,,1.8,0000*2C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GSV,3,1,11,10,88,039,40,02,62,340,27,05,47,227,48,04,47,057,27*7D
$GPGSV,3,2,11,12,36,271,30,13,23,060,25,17,20,133,43,30,18,305,26*71
$GPGSV,3,3,11,23,07,038,25,26,00,181,,42,38,132,40*46
$GPRMC,225646.000,A,34xx.5084,N,1085x.1189,E,0.2,,240810,,*2C
$GPGGA,225647.000,34xx.5084,N,1085x.1188,E,2,07,1.1,278.9,M,,,2.8,0000*27
$GPGSA,A,3,05,10,17,13,30,02,12,,,,,,1.9,1.1,1.5*3C
$GPRMC,225647.000,A,34xx.5084,N,1085x.1188,E,0.2,,240810,,*2C

网友:
漏了一句   用的阿莫的gps模块 c3-37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看这里  34xx  1085x  xx是抹掉了的数字
短时断电后  重上电启动  刷了新固件 波特率4800 丁丁串口助手收到
$PSRF Model Name : J3L_DGCB1_448 *5B
波特率设置是4800
修改程序里面的这句 把 th1的值修改为 0xe8 对应的为22.1184Mhz 4800
TH1   = 0xF4;          //Baud:4800  fosc=11.0592MHz   Baud:9600  fosc=22.1184MHz

网友:
哦,出来了,谢谢楼主,不过那个北纬的‘北’好像不正确,成‘6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芯片是?也是stc的12c5a60s2吗?
我今天重新写了一个基于stc的ad/da pwm的测试程序也发现这个问题,偶尔液晶屏会乱跳一下。刚刚仔细拜读了一下谣言10月24日的pdf(重大改进没有广告啦)发现估计是内部数据存储器不太稳定的问题。我从新修改a51的配置文件改改堆栈后要好些。在此测试稳定了。
如果你的程序老是闪的话,用89s52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上次经过的你指导后能够显示经纬度高度和速度了  但是你写的是9列的 , 12864只能容纳一行8字,这就导致了第一行的“秒”字重合到第三行的首个字上面,第二行的“秒”字重合到第四行的首个字,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开关不能控制上下左右的翻页,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望楼主抽时间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您能够完成基本的显示功能我很高兴。关于9列的问题,您可以改变“主程序”中每行显示字节的个数即可,驱动程序不需要修改。翻页的话我只是给了个例子,您可以再主程序中自己添加修改。程序中有提示。
    在此说明一下,我的第一职业是机械维修,不是搞电子开发的。电子开发仅仅是我的爱好。我给出的这个程序只是一个大概的框架,这个程序对于我来说是用来测试lcd液晶屏192x64 320x240屏用的,只不过顺手把我以前搞得gps项目部分代码整合进去。

    发这个源代码是希望“抛砖引玉”。其目的是给新手学习时有个真正经过调试而且能够运行的程序和一个能够称其为学习指导的项目。所以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bug,当然这些bug对于真正想学习单片机的人来说,不能称为bug的。因为在项目程序中所有的驱动程序确实保证能够正确使用,“主程序”除外。
如果您真的喜欢搞单片机搞编程,您可以自己完善程序。我不希望这些程序源码束缚大家的思维方式,一句话我不希望大家成为“山寨中人”,只会“移植”程序。
所以对于您提出问题,需要一个完美的源码的话。估计您会失望的,不过如果您有问题我还是会给出提示。

网友:
太感谢楼主不厌其烦的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感谢,非常感谢准备玩这个,呵呵····

网友(2010-12-06):
我也是昆明ham,有空多交流,这个项目我非常有兴趣,主要应用于APRS

楼主:
回复 网友D:
aprs我也在搞,这次开源的代码就是aprs中关于gps部分的。配合上通讯协议ax.25部分就可以实现。以前没有像stc这样开发相对方便成本低的片子,一直在用51搞c-bus的bell202转换芯片,成本太高,程序空间各方面受限制太多。有空可以多交流一下。

网友:
嘿嘿有人有PCB图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有人有pcb图没。。。

试验的话,直接飞线就好了,不难

网友:
mark 25楼,232电路电容选择

网友:
楼主是HAM?俺也是 4区的

网友:
提供源码学习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是ham?俺也是 4区的

你没看LZ的论坛ID么?

网友(2011-01-05):
LZ,我最近也在用51+5110显示,测试GPS接收机。两个模块是分开的,都用MAX232电平转换了接串口。
单片机能够通过串口与PC正常通信,GPS也能通过串口与PC正常通信,但是把单片机与GPS直接通过串口相连,5110上却显示nothing.我确定5110的驱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直接通过51给它写数据完全没有问题。
程序里面我去掉了所有的协议解析语句,就用了一个最单纯的串口接收中断,也就是说单片机就算只收到一个$,也应该是可以显示的。但是,结果。。。。
这个帖子我原本发过的,不过新帖太多,马上沉了,不好意思刷屏。。呵呵
望大虾们解答下,本人是标准小白

网友(2011-02-18):
回复 网友B:
bg8wj好,我用楼主的电路图及程序做了一个gps接收器:单片机最小系统(at89sc52)+12864+c3-370模块。有显示,但到了‘等待
gps信号’的提示后就没反应了,(gps模块经过电脑测试是好的,并且是gps的输出暨tx 接到单片机rx上 gps的rx接单片机的tx。)是啥原因啊??我是新手,希望楼主能帮忙

同样的问题啊,急待高手解决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上次经过的你指导后能够显示经纬度高度和速度了  但是你写的是9列的 , 12864只能容纳一行8字,这就导致了第一行的“秒”字重合到第三行的首个字上面,第二行的“秒”字重合到第四行的首个字,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个就是开关不能控制上下左右的翻页,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望楼主抽时间帮忙解答,谢谢!

同样的问题出现,高手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网友:
初来驾到,希望能结识更多朋友!好资料!

网友:
这个不错,感谢lz。

网友(2011-03-23):
模块一直停留在这个图片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909365/files_32/ourdev_574858.jpg

电池电压2V 求解 搜不到星。

网友:
楼主发送的《单片机解读GPS信息的程序设计》是原创的吗?百度文库都有。
那GPS 的串口接收数据我感觉是错的,正确因该是:
if(RI)
  {
        RI=0;
        Rsbuf[0]=SBUF;
         if(Rsbuf[0]=='$')
                {
                   ES=0;//我添加的
             for(i=1;i<sizeof(GPS_ASC)-1;i++)
               {
                j=GetUart_Data();
            if(j<256)
             {
              Rsbuf=(uchar)j;
              if(Rsbuf!=GPS_ASC) {return;                   ES=0;//我添加的}
             }
               }
//
         for(;i<sizeof(Rsbuf);i++)
          {
          j=GetUart_Data();
            if(j<256)
              Rsbuf=(uchar)j;
            else
            {break;                   ES=0;//我添加的}

          }
//
             if(Datacheck==1)
                  {
                        FormatTimer(Rsbuf);//
                        FormatLoca(Rsbuf);//
                        FormatSpeed(Rsbuf);//
                  }
                   ES=1;//我添加的
}
我的理解是如果帧首是正确的话,应该把串口关了!

网友:
帧首是正确的,把串口关了后面的数据怎么处理?

设置一个环形BUFFER,形成一个缓冲池,主程序处理缓冲中的数据就可以,中断程序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冲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把中断允许关了,下次数据来时就不会重新进入在判断if(Rsbuf[0]=='$')
,而是继续接收后面部分,我有试过是可行的

网友:
Motorola的ut++板我前几天淘了一块,授时用很好。

网友(2011-04-28):
这个好,马克

楼主(2011-07-30):
回复 网友H:
好久没有回来了。最近忙着玩450小电直。
真的可行吗?搭个电路试试。这个是给初学者,用89c51最小系统搞得。我还想用结构体直接搞啊,问题gps最小的一帧64个字节,能有多大内存空间?
另外sizeof()对于字符串判断上,初学者很容易出错。\0 不是每个数组都有的。再说到缓冲池,百度文库里面77e58的文章吧?告诉你不行。那个是移植tc2.0的程序出来的。要不然就要外接扩展ram才行,不然掉帧。毕竟这个是扔个砖头的程序,给初学者的。调试失败是很打击信心的。

楼主:
再说gps数据处理的问题,首先扫盲一下,大家拿到手的gps输出是叫做rs232或者串口格式gps,这里指的rs232或者是串口指的是输出“串行数据”指的是软件上输出的一串010101的信号。而这个信号是每8个0101二进制代码可以组成一个“0x00h”“数据”,当然实际的输出还有同步用的信号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串口 波特率9600,数据位8,校验位 无 停止位1。gps软件上我们不需要管 校验位、停止位的问题。我们需要设置仅仅是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模式1), 8-bit UART, enable ucvr这些在器件手册中还有每本51单片机书中都有,要好好看。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4;       //Baud:4800  fosc=11.0592MHz如果使用11M赫兹的晶振是4800的通信速率。
                    //Baud:9600  fosc=22.1184MHz晶振频率翻倍通信率(波特率)也翻倍。在使用时记得根据自己的最小系统修改。
这样的设置保障了单片机能够识别异步串行通信的字节接收。正确与否。常常错在波特率设置、异步通信设成同步通信、数据位设置成9位,这样就变成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用不同发报数度,说着不同语言。当然不能“听懂”对方所说。
   再从硬件上说:串行通信不等于“RS232”rs232指的是通信电平的电气协议满足-15v代表0 +15v代表1 我们的电脑输出rs232大部分输出电平信号在此范围内。而单片机的串口输出叫"TTL232"。输出电气电平幅值是+-5v。也就是+5v代表1 -5v代表0,他们之间需要一个电平信号调理器件——max232芯片。标准的max232cpe芯片只需要0.1uF电容做电荷泵,不幸的我们能买到的芯片90%是假的,需要10uF,甚至22uF的电容才能满足升压的需求。阿莫老大的gps芯片我没有试过猜想估计是3.3v串行信号电平。那么一般的max232就不幸啦,输出信号最大能到+-8v的峰值电平,这样大部分电脑,传统的51单片机不能用的。仿制前一定用个示波器看看,这样成功率会高一些。或者+个三极管信号整理电路最好。
    仿制不成功的tx,从这几处检查一下,晶振频率?对应的th1修改对了吗?gps输出5vTTL还是3.3vTTL?gps模块波特率一般是9600,motorola的是4800默认。可以自己修该。先用串口助手看看gps输出,在设置。
    最后说一下,谣言的增强51芯片用来学习一下还行,我开源的程序,基本用stc的搞,很省成本的。毕竟玩玩的东西不靠这个吃饭,好用便宜就行。借某位大哥的话,“只动口不动手的"高手"就不要来了。”还补充一点搞高铁系统的也不要来,tmd wx,就想节约成本,我看不起!还有问题电邮我。最近迷上机加工在搞机器人玩。没有时间上论坛。

网友(2011-10-11):
回复 楼主:

好东东.值得收藏.

网友(2011-12-21):
QQ:822011946
小女子求指导  毕业设计这题 希望有人能帮我指导一二

网友(2012-02-22):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0-12):
收藏了,楼主热心啊

网友(2012-11-12):
mark  学习了   好资料 手下了!!

网友(2013-04-16):
正准备做毕设GPS+GSM  敢问单串口的51单片机能实现不?

网友(2013-06-23):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
来几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上图啊。看看效果、

网友(2013-10-23):
mark, 回头学习一下

网友:
信息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