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编译时出现core_cm3 文件找不到,需要怎么配置才可以链接到这个文件呢?

楼主(2010-08-28):
core_cm3.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ibraries\CMSIS\Core\CM3\core_cm3.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添加到工程里面呗,

楼主:
问题是我工程里面已经看到已经添加了啊。现在好像是因为我keil 装在了其他的目录里面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重新把SVN 上的代码这个文件删除后在添加就好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怎么从SVN 下取下的代码, 在stm3210 下的那个例子,把单个例子里的代码拷贝到stm3210 这个目录下,编译都会出问题,说一些文件找不到,或者一些变量没定义。。。?

网友:
svn上目录,固件更新了,你是否是老的工程?0.3.1的工程,STM32的几个会统一成一个。

楼主:
是啊,我取的是0.3.1 的工程,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更改呢? 有几个文件我重新在project 里删除后在添加可以,可是还有些不行。。

我用的get-update-rtt 这个获取的代码//

现在最新的代码用这个获取得到吗?

0.4.X 的?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工程文件?贴个工程的图吧,在Keil里,如果缺少相应的文件,文件图标上会打×的。

楼主:
没有打X,但是编译的时候就是找不到,用的是stm3210 里面的那个finsh 的代码,把finsh文件夹里面的东西都替换stm3210 的东西,在编译就这样了

网友:
原来Keil 4.x已经不打×了

你用的应该是0.3.1的分支,因为0.4.x的分支这些子工程都取消掉了。今天应该会整理0.3.1分支,准备0.3.1版本的发布了,可以稍微等等,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编译通过了,并会发上简短的说明。

网友:
看到没,和别的文件有什么不同?

core_cm3.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ibraries\CMSIS\Core\CM3\core_cm3.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提示得不明显? 到这个目录看看不就完事了?这时间估计10秒就够.
如果使用SVN,那请保持文件和SVN完全一致(不是说svn up就完事了.可能你自己有改动.把Libraries删除,然后重新从SVN下.退一步讲.要是真缺.直接从ST的固件库里面放一个进去不就行了.楼主也玩STM32这么久.ST的固件库也就那么几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