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修复

楼主(2010-08-29):
Proteus 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修复办法

图片不少....DOC文件里看吧:
最后结果图:

大致思路:

大家在仿真时都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于是摸索了下:

既然是创建model失败,问题就应该与model有关了,于是我对比了下8255A等其他82**先片的参数,即用右键make device 选项打开器件编辑框,两次next到:

选择MODDLL,可以看到:

同样的方法打开8255A的MODDLL选项对比:

没多大区别,就是在Description 多了3个字母:*** DLL,那我们也加上去吧。。。
右键8259,make device 更名8259A,两次NEXT,修改MODDLL的参数,即:

在Description选项末尾加上:空格DLL。一路NEXT,最后OK。。。

这是我测试的结果,新建一个仿真图,找到8259A芯片,测试运行,暂停,右键选择最下面的选项:PIC status,结果如下:
(备注: 今天刚解决,暂时未与处理器配合使用,看到的人在运行成功后麻烦把你的测试结果也分享上来。。。做个修复实例)

楼主:
忘了说了,我的版本是7.7版...

网友:
楼主能否把仿真传一下

网友(2010-11-23):
回复 楼主:

网友:
1.jpg为8259中断仿真,但CPU不能接收中断类型号?请高手指导!
//设置中断失量表
void set_int(unsigned char int_no, void * service_proc)
{ _asm
    { push es
      xor ax, ax
      mov es, ax
      mov al, int_no
      xor ah, ah
      shl ax, 1
      shl ax, 1
      mov si, ax
      mov ax, service_proc
      mov es:[si], ax
      inc si
      inc si
      mov bx, cs
      mov es:[si], bx
      pop es
    }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_interrupt _far int_8259(void)
{
      char i,j,k;
      for(k=0; k<5;k++)
      {
      outp(ADR_273,0x00);
      for(i=0; i<120;i++){for(j=0; j<200;j++){}}
      outp(ADR_273,0xff);
      for(i=0; i<120;i++){for(j=0; j<200;j++){}}
        }
      outp(ADR_8259A,0x20);//OCW2,send EOI
}
void init_inttab(void)
// 在中断失量表添加40h号中断失量
{ set_int(0x40, (void *)&int_8259);
}

网友:
为查询方式编程,发完查询命令0x0c8259 的isr为什么不变为1,查询命令字标志位也不置位?
   while(1)
     {
     do{
      delay(100);
      imr=inp(ADR_8259A+2);//直接读IMR
      outp(ADR_8259A,0x0a);//读IRR命令字
      irr=inp(ADR_8259A);
      outp(ADR_8259A,0x0b);//读ISR命令字
      isr=inp(ADR_8259A);
      outp(ADR_8259A,0x0c);//查询命令字
      irq=inp(ADR_8259A);
      }
      while(!(irq&0x80));
     }

网友(2013-01-10):
"暂时未与处理器配合使用"

楼主后来测试过没啊?
我发现8086取的中断号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总线上的数据, 而不是自己在8259上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