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S2104半桥驱动芯片用法

楼主(2010-08-29):
我在使用2014半桥驱动芯片做电调
电路如图。使用已经正确输出的升压开关电源作为高位的门极电压(16V)。

输入已经正确。VB=16V;VCC=SD=5V;我做了两组连成H桥。一组的IN是高。另一组的IN是低。SD都是高。但是接MOSFET不能让马达转起来。
输出的电压左右两个半桥都是HO=VS=1.7V,LO=GND=0;
求解!

网友:
有一种物体叫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看过datasheet。除了datasheet用的自举升压我用一个开关电源代替了以外跟datasheet上的电路是一样的。16V供电已经测过。但是输出不是我期望的。请指教

网友:
你还没明白芯片具体怎样工作的     按照数据手册使用吧

楼主:
今天重新做了一个。照抄datasheet。

现在上电后VB=HO=VS=VCC=5V;LO=GND=0;照样是VCC=IN=SD=5V;
不知道是不是我测试方法不对。我接好后没有负载,只用电压表测各点电位。但是A相接光电二极管接地二极管积极微弱的亮。我觉得还是没导通的原因。求解!

网友:
你5V能驱动MOSFET吗?

楼主:
5V 不能啊。高位的mos我设计的是16V驱动。但是实践只出5V显然是不行。错在哪里请多指教。

网友:
低电压保护了,VCC给12V吧~

楼主:
今天VCC给12V了。结果还是不成。现在就是不管如何给,都不能让Gate和Source之间产生电压差。不知道有成功的是如何做的?求教!

网友:
VCC=12~15,楼主不看datasheet的内部原理图,上臂G极是通过电容冲放电提供虚地的。因此只能工作在PWM调制方式下,通过电容的不断冲放电来保持G极点位。

网友(2011-08-23):
1)上下管的波形用示波器检查下吧;
2)你是用PWM驱动的吗?主要占空比。

网友(2011-12-19):
上臂G极是通过电容冲放电提供虚地的。因此只能工作在PWM调制方式下,通过电容的不断冲放电来保持G极点位。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