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网站,关于FPGA的,很适合新手。

楼主(2010-08-29):
http://www.fpga4fun.com/index.html

楼主:
wire [3:0] PWM_input = cnt[23] ? cnt[22:19] : ~cnt[22:19];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有没高手解释下?

网友:
解开就是

if(  cnt[23] )
    PWM_input = cnt[22:19];
else
    PWM_input = ~cnt[22:19];

楼主:
这个LED实验好奇怪,总体是光亮度变化,但是也太随便了吧。。。

网友:
wire [3:0] PWM_input = cnt[23] ? cnt[22:19] : ~cnt[22:19];

类似这样的代码风格还是不要这样写~
很不健康!

这句话说 有一个 4 位宽 名为 PWM_Input 的连线。

然而驱动这个连线,是以下的表达式

cnt[23]? cnt[22:19] :  ~ cnt[22:19]

表达式应该是采用编码的行为吧?

cnt的最高会是表示状态,22~19 这四位才是 cnt 真正的赋值, 估计。

嗯不知道更多了 ....

还是强调一点,不要模范这样的建模习惯 ...

楼主:
这个网站的代码很好笑,很多都不能用modlesim仿真,但却可以使用的。

网友:
呵呵!!!!所以是fpga for fun啊!!!

楼主:
里面的东西的确很有趣。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中文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