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坛子里有同学喜欢用 VMware 虚拟机吗?

楼主(2010-08-29):
早就开始玩虚拟机, 不过以前的电脑配置不咋地, 跑起来卡卡, 实用性不强
用过 Virtual PC(后来被微软收购的), 开源的 VirtualBox, 和 VMware Workstation, 各有特点, 不过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VMware, 因为网络方面太厉害了.

总之!软件这个东西真是神器啊!

网上下个软件什么的, 现在里面运行一下, 遇到什么问题, 快照一恢复, 1秒钟又回到干净的状态~~~

或者在虚拟机里上网, 管你多厉害的病毒, 都不能影响到真正的系统~~

或者看看 N年前的 Windows 3.2, windows 98, 怀旧一下....

或者装个 Linux, Ubuntu, 也可以调试开发板...

有时候, 光开着不干什么看着也爽!

网友:
玩了很多年了……

最好玩的地方时可以装Mac 雪豹。

网友:
电脑太慢。
在vm中装的Fedora10跑不动,直接装了,不用虚拟机了。

网友:
我装了个   测试软件的时候放里面跑

Virtual PC 我的CPU不支持

网友:
VM的虚拟机确实很好,支持端口映射,调试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了个   测试软件的时候放里面跑

virtual pc 我的cpu不支持

微软有补丁可以解除那个限制

网友:
vmware和virtualbox都用,不过我主机是64位debian linux,客户机装了一堆十几个,有的拿来测试我们开发的软件,有的拿来画板子,有的拿来用网银和淘宝。

网友:
VMware workstation在桌面办公环境中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个人认为好优于其他的同类软件。

网友:
vmware比较好用,只要你电脑硬件好。

网友:
vmware很好用,我装了10来个客户端系统在里面。
有时查资料也到虚拟机里查,不怕中毒。

网友:
我用的ESXI 3.5

上面装 Hi-Spider RouterISP运营商版 做路由

一个 NAS  服务器

一个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08 ISCSI 服务器

一个 SERVER 2003 做ERP

一个 XP 下载

网友:
跑过Vista   mac 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esxi 3.5
上面装 hi-spider routerisp运营商版 做路由
一个 nas  服务器
一个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08 iscsi 服务器
一个 server 2003 做erp
一个 xp 下载

用的什么硬件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esxi 3.5
上面装 hi-spider routerisp运营商版 做路由
一个 nas  服务器
一个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08 iscsi 服务器
一个 server 2003 做erp
一个 xp 下载

现在Esxi 4.1的出来了。个人可以使用免费版的
Esxi 4.1,硬件要求:至少2G内存,对网卡比较挑剔,硬盘需要打参数才可以支持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