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无线视频小车,摄像头自由旋转,可是夏天已经要过去了……

楼主(2010-08-29):
AKE WIFI 无线视频小车,摄像头自由旋转,可是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

这个夏天,我觉得我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

终于,我下决心做一个无敌利器……

就在我大功告成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夏天已经悄悄过去了...

AKE WIFI 无线视频小车视频

wifi  无线  视频

电脑上需要接一个无线wifi 网卡。

网友:
君正的做的么

网友:
莫非要大街上乱钻啊
嘿嘿

网友:
这个图像接收的上位机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好东西 能说一下 实现原理么

网友:
这个好玩,有资料么。

网友:
楼主讲个大概原理吧

网友:
这个做的蛮小巧的嘛!

网友:
小车不错,视频也做得不错!

网友:
可以开源吗?

网友:
楼主能给资料吗?

网友:
楼主给个原理原理图吧

网友:
这东西早就有卖了,还做什么

网友:
用君正的板子,usb摄像头,linux ???

网友(2010-11-11):
楼主威武啊,能求分资料吗?lwq8552@163.com,谢谢啊

网友:
用openwrt的无线路由器,加载USB摄像头驱动和串口通讯,把TCP/IP转为串口来和单片机通讯. 单片机的串口接到路由器的串口.一般BCM芯片的路由器都有串口的,直接转TTL电平后接到单片机上面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看关于openwrt的串口通讯的功能.

网友:
楼主,你这东西得伪装成狗啊,猫啊,小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到大街上乱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东西得伪装成狗啊,猫啊,小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到大街上乱钻了。

邪恶的用途:偷♂窥MM的裙下风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东西得伪装成狗啊,猫啊,小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到大街上乱钻了。
邪恶的用途:偷♂窥mm的裙下风景...

楼主都说夏天已经过去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05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xttgg&bbs_id=9999

我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安装机械臂和手然后白天藏到别人家里后半夜行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东西得伪装成狗啊,猫啊,小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到大街上乱钻了。
邪恶的用途:偷♂窥mm的裙下风景...
楼主都说夏天已经过去了

以后还有夏天啊。

网友:
求指点,谈谈方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这东西得伪装成狗啊,猫啊,小动物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放到大街上乱钻了。
邪恶的用途:偷♂窥mm的裙下风景...

不要说这么直白嘛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openwrt的无线路由器,加载usb摄像头驱动和串口通讯,把tcp/ip转为串口来和单片机通讯. 单片机的串口接到路由器的串口.一般bcm芯片的路由器都有串口的,直接转ttl电平后接到单片机上面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看关于openwrt的串口通讯的功能.

这就是完整的方案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openwrt的无线路由器,加载usb摄像头驱动和串口通讯,把tcp/ip转为串口来和单片机通讯. 单片机的串口接到路由器的串口.一般bcm芯片的路由器都有串口的,直接转ttl电平后接到单片机上面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看关于openwrt的串口通讯的功能.
这就是完整的方案介绍

哦,原来是路由器改造啊,,,带usb的路由器是不是很贵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openwrt的无线路由器,加载usb摄像头驱动和串口通讯,把tcp/ip转为串口来和单片机通讯. 单片机的串口接到路由器的串口.一般bcm芯片的路由器都有串口的,直接转ttl电平后接到单片机上面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看关于openwrt的串口通讯的功能.
这就是完整的方案介绍

确实是节省开发时间和钱的方案。

网友:
还可以拍一些非常不和谐并且严禁拍摄的东东,自己去意会。
我什么都没说哦。

网友:
我看了下这里:

《openwrt挂载ZC0301PL-USB摄像头教程》
http://www.openwrt.org.cn/bbs/viewthread.php?tid=30&extra=page%3D4

视频+wifi不到200元,但是功耗不小。

网友:
原来就在这里。

http://wifi-robot.taobao.com/

网友:
我买了个运行openwrt的路由。不知道这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买了个运行openwrt的路由。不知道这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用什么电池都行,配一个DC-DC的升降压模块就行了。好像是二十多块一个。

网友:
控制也是用网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买了个运行openwrt的路由。不知道这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用什么电池都行,配一个dc-dc的升降压模块就行了。好像是二十多块一个。

谢谢。

回复 网友G:
控制也是用网络吗

路由器上运行的是一种叫做OpenWRT的Linux发布版,所以最简单控制方式,就是硬件上将路由器的串口连到小车的串口,软件上直接ssh到路由器,在路由器上运行串口软件如minicom来控制小车即可。

但是路由器上的TTL串口(/dev/ttyS0)已经被连到标准输出,无法连小车了。不过路由器上有两个USB Host(其中一个未焊接),一个必须连USB摄像机,另一个就可以用USB转TTL串口芯片来控制小车了。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用写上位机软件(这里的上位机指路由器)。

如果路由器上有I2C、SPI、1-Wire等串口就更好,OpenWRT都有驱动,但路由器板子上有没有物理端口引出就很难说。这时路由器的功能之一就是I2C/SPI等转WIFI了。

网友(2011-09-22):
我的冬天也快要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买了个运行openwrt的路由。不知道这小车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用什么电池都行,配一个dc-dc的升降压模块就行了。好像是二十多块一个。
谢谢。
回复 网友G:
控制也是用网络吗
路由器上运行的是一种叫做openwrt的linux发布版,所以最简单控制方式......

高手啊  mark

网友:
楼主家里够蜗的

网友:
我制作的wifi机器人:
使用手机的wifi模块,和坦克上的WIFI模块进行通讯,
通过获取手机上的重力传感器得到手机的倾角.
把这个信号传输给坦克,坦克根据倾角通过PWM调制来控制电机的转向和速度.
从而控制坦克的运动轨迹和速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TYyOTIw.html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H:
我制作的wifi机器人:
使用手机的wifi模块,和坦克上的wifi模块进行通讯,
通过获取手机上的重力传感器得到手机的倾角.
把这个信号传输给坦克,坦克根据倾角通过pwm调制来控制电机的转向和速度.
从而控制坦克的运动轨迹和速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tyyotiw.html

引用图片

有资料么?

网友:
楼主的这个WIFI无线视频小车主要的原理呢。。。能否说说

网友(2011-12-15):
能否提供资料原理,是???????????、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我没有这种手机这该怎么办

网友:
好强大。。楼主这些都是自学的么?本科时学电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果然又是一具激励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
等来年夏天吧.

网友(2012-03-08):
请问下 这种摄像头在哪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