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R5305驱动电路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29):
电路图和波形图如下
PWM的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波形很好,但如果频率提高的10K以上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波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路 (原文件名:电路.jpg)

三极管B极的波形 (原文件名:20100829242.jpg)

MOS管D极的波形 (原文件名:20100829243.jpg)

楼主:
自己顶上来

楼主:
我用的10欧的电阻是绕线的水泥电阻,怀疑是这个电阻带有电感产生了这个振荡波形

网友:
你在Gate腳加一個串聯電阻試一試.

楼主:
出现问题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开关速度过快MOS管的节电容过大来不及放点,就对电路进行了更改,如下:

但发现问题依旧,没有任何改观。

考虑到大功率电阻可能有电感,又变化了电路,如下:

发现有明显的改观,但震荡的波形依然存在。

考虑到MOS管内部带了续流二极管,又变化了电路,如下

震荡波形基本消失,起码达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拿这个电路变化后组成H桥来驱动电机,这样加二极管的方法就不能使用了,那么如何消除这个波形呢?其他的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买一个IR2113 解决问题  只要电路布的好就不会有太大干扰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的电路

楼主:
我本来是打算用以2个P管和2个N管,构成一个H桥来实现大功率电机的正反转的。在逐步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接了电机做实验,波形更加惨不忍睹。

楼主:
【6楼】 bbssr
买一个IR2113 解决问题  只要电路布的好就不会有太大干扰
————————————————————————————————
如果不用专用芯片应该也能做好吧。不知道电路上应该如何更改

网友:
前级管节电容大了,或者驱动电流不够
后级在MOS N-S间并一个肖特基或快恢复,做电感续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