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可以实现串口转换吗?TTL到485总线?不用芯片

楼主(2010-08-30):
比如用图腾柱推挽输出,实现A高于B或B高于A

楼主:
用两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是不是要比485或者487等芯片带负载能力要强,比如用MOSFET驱动总线,速度和信号质量是否更好?也更廉价

网友:
实现高速,有点难。还有考虑双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