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DS1302,为什么会显示85???

楼主(2010-08-30):
#include<reg51.h>
#include<ch454cmd.h>
//寄存器宏定义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unsigned char time[3]={0x12,0x12,0x12}; //秒,分,时寄存器初始值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9段码   abcdefgh,共阳

/*************************ds1302与at89s52引脚连接********************/
unsigned char i,k,n,addr,kk,s;
sbit RST=P3^7;//         P1^2
sbit CLK=P3^5;//  P1^0
sbit IO=P3^6; //  P1^1

sbit ACC_7 = ACC^7;

extern UINT8 CH454_Read(unsigned int read_cmd );
extern void ch454_write( UINT16 cmd );
unsigned char mBCD[16]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0x77, 0x7c, 0x58, 0x5e, 0x79, 0x71 };//BCD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程序=a*2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
void Write1302 ( unsigned char addr,dat )
{
       unsigned char i,temp;
       RST = 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CLK = 0;                          //清零时钟总线
       RST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发送地址
       for ( i = 8; i > 0; i-- ) //循环8次移位
       {
              CLK = 0;
              temp = addr;
              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CLK = 1;
       }

//发送数据
       for ( i=8; i>0; i-- )
       {
              CLK = 0;
              temp = dat;
              IO = (bit)(temp&0x01);
              dat >>= 1;
              CLK = 1;
       }
       RST = 0;
}

//数据读取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1302 ( 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char i,temp,dat1,dat2;
       RST = 0;
       CLK=0;
       RST = 1;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CLK = 0;
              temp = addr;
              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CLK = 1;
       }
       //读取数据
       for ( i=8; i>0; i-- )
       {
              ACC_7=IO;
              CLK = 0;
              ACC>>=1;
              CLK = 1;
       }
       RST=0;
       dat1=ACC;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m;

   if(time[0]!=85)
   {
   m=time[0];
   ch454_write( CH454_DIG0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1_LO | mBCD[m/10]);
           }
  if(time[1]!=85)
  {
   m=time[1];
   ch454_write( CH454_DIG2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3_LO | mBCD[m/10]);
   }
  if(time[2]!=85)
  {
   m=time[2];
   ch454_write( CH454_DIG6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7_LO | mBCD[m/10]);
   }
}

/*void init( void )//初始化
{
        IE1 = 0;
        EX1 = 1;
        EA = 1;
} */

/*void int1( void ) interrupt 2 using 1          // INT1中断服务程序
{
        ch454_key = CH454_Read( 0x0700 );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128;
        TL0=(65536-50000)%12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t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 == 20)
                {
                        count = 0;
                                 time[2] = Read1302(0x85);
                                time[1] = Read1302(0x83);
                        time[0] = Read1302(0x81);

                        disp();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初始化
void init_1()
{
        //delay(100);
        Write1302(0x8e,0x00);         //WP=0 写操作
    Write1302(0x90,0xa5); //开启涓流充电 10101010
        Write1302(0x80,time[0]);
        Write1302(0x82,time[1]);
        Write1302(0x84,time[2]);
        Write1302(0x8e,0x80);        //WP=1 写保护
//        delay(10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ch454_write(0x441);//开显示
        ch454_write(CH454_NO_BCD);//直接译码方式

//        InitTimer0();
        init_1();
        count = 0;

   while(1)
   {

           time[2] = Read1302(0x85);
        time[1] = Read1302(0x83);
        time[0] = Read1302(0x81);
   if(time[0]!=85)
   {
           m=time[0];
           ch454_write( CH454_DIG0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1_LO | mBCD[m/10]);
           }
  if(time[1]!=85)
  {
           m=time[1];
           ch454_write( CH454_DIG2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3_LO | mBCD[m/10]);
   }
  if(time[2]!=85)
  {
           m=time[2];
           ch454_write( CH454_DIG6_LO | mBCD[m%10]);
           ch454_write( CH454_DIG7_LO | mBCD[m/10]);
   }
        }

        /*RST = 0;
        CLK = 0;
        IO = 0;        */

//        while(1);

}

以上函数是DS1302程序,显示的数码管是接在CH454上,这段程序可以实现钟显示,可是,一但把主函数中的if去掉就会显示85,另外,被屏蔽掉的部分是用中断实现的,但是显示结果会是正常显示一下,然后显示85,再正常,再显示85...在中断中加入if(time!=85)就又不行了,被折腾几天了,向高手求助,,WHY????

网友:
初始化有问题 或者 时序里的延时 不够或者不准确

网友:
for ( i=8; i>0; i-- )
       {
              ACC_7=IO;
              CLK = 0;
              ACC>>=1;
              CLK = 1;
       }
读数的时候有问题?你看看 我认为ACC>>=1;要放到上面。

网友:
时钟没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没走

时钟是走的,只不过显示85那时算走了一秒,以秒为例,显示结果就是:12-->85-->14

网友:
18B20一直在复位

网友(2012-04-01):
我弄过1602加1302的,也是有85间断出现的情况。后来在读一个字节的后面加上DS1302_IO=0就可以啦

网友:
DS18B20电气连接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没有走吧

网友(2012-08-0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把SDA输出时改为推挽输出,输入时改为高阻输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