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Thread及附属组件的LM3S8962评估板的例程

楼主(2010-08-30):
使用RT-Thread及附属组件的LM3S8962评估板例程的SVN已经创建,
网址为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
例程会逐步添加进来,主要内容应该会包括
-RT-Thread内核,
-文件系统,
-lwip网络协议栈,
-ftp server,
-webserver,
-tftp client,
-telnet,
-netio,
-基于oled的RTGUI的简单显示
等相关例程。

网友:
加了吗?没查到

网友:
我的板这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呵呵。

网友:
CAN 驱动可否加进去?

网友:
哪位朋友下载了,帮忙传个压缩包吧,谢谢了!单位网络有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这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呵呵。

呵呵,谢谢你的板子,目前大部分例程都跑的很顺畅,这周会陆续加入到SVN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n 驱动可否加进去?

can这块经验相对缺乏,而且似乎在评估板上也没有办法单独验证can.

网友:
谢谢你们的付出。

网友:
CAN 可以验证的,套件里有两块板,CAN 小板专们用来调 CAN 的

网友:
CAN涉及到过滤器,其实不好做成统一驱动,就和上次那谁提的看门狗模块一样.这些不应该由系统去做的.
如果把CAN设计成通用驱动.需要由控制接口设置N多参数.对于小型设备得不偿失.
所以,还是原来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基于原来aozima的命令行批处理文件制作:直接运行附件中的get-update-rtt.bat取出最新例子代码。

网友:
编译出错。是不是把文件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把出错信息贴上来看看

网友: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application.c...
application.c(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h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board.c...
board.c(1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h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startup.c...
startup.c(1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h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led.c...
led.c(14):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threa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luminaryif.c...
luminaryif.c(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inc/hw_memmap.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telnet.c...
telnet.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threa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lock.c...
clock.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rt-thread\kernel\clock.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LZ 可否发完整的工程文件,一个应用一个文件,虽然文件会大很多,但对初学者使用方便,省去容易出错的文件拷贝和设置

楼主:
SVN中的每个例程都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不用拷贝的.
你的代码是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呢?另外你再看下rt-thread目录下是否有除了lm3s目录外,是否有kernel,rtgui,dfs等目录呢?

网友:
15楼的代码, SVN里找不到代码呀!
在 Downloads 里  This project currently has no downloads.

楼主:
rt-thread目录下的kernel,rtgui,dfs等使用的是外链的方式,链接到RT-Thread trunk 0.4.x的代码。
有没有同学能试下这部分代码是否能取到,我只有晚上回去才能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楼的代码, svn里找不到代码呀!
在 downloads 里  this project currently has no downloads.

哪个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楼的代码, svn里找不到代码呀!
在 downloads 里  this project currently has no downloads.
请看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source/checkout
https://lm3s8962-example.googlecode.com/svn/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9709

回复 楼主:
rt-thread目录下的kernel,rtgui,dfs等使用的是外链的方式,链接到rt-thread trunk 0.4.x的代码。
有没有同学能试下这部分代码是否能取到,我只有晚上回去才能检查。
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t-thread目录下的kernel,rtgui,dfs等使用的是外链的方式,链接到rt-thread trunk 0.4.x的代码。
有没有同学能试下这部分代码是否能取到,我只有晚上回去才能检查。

可以取到。
我这里编译时提示:
led.c(1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m3s896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需要把Libraries\inc加到Include Paths里。

网友:
出现以下错误
OPTIONS of '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trunk/include': Could not read
response body: 远程主机强迫关闭了一个现有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被墙了.让楼主把外链改为https就行了.

楼主:
已经将http更新为https,可以重新试下。

网友:
https://lm3s8962-example.googlecode.com/svn/

下载OK!~

网友:
为避免影响帖子阅读,内容已经删除

网友:
哪位可以把编译通过的例程完整打包传上来吗?谢谢!
下载方法有些高深,呵呵

网友:
下载【15楼】 ffxz 上传的文件,解压后执行里面的批处理就下载下来了,有何高深?

网友:
编译出错不能用!

网友:
哪里出错了?

网友:
这套例子中包含多个工程,有问题请给出具体的工程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位可以把编译通过的例程完整打包传上来吗?谢谢!
下载方法有些高深,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上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高手!

不客气,我不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哪位可以把编译通过的例程完整打包传上来吗?谢谢!
下载方法有些高深,呵呵

开源项目还需要靠大家的参与,赞一个!

楼主:
SVN上的例程还会一直更新,所以建议使用SVN方式来下载比较好。
这样例程有更新时只需要直接update就可以了,而不用下载整个源码包。
具体SVN使用方式,请Google之。

网友:
这个要火,有这个板子的很多,include me

楼主: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板子,能不能在上面搞点什么好玩的?

网友:
把以太网转串口移植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板子,能不能在上面搞点什么好玩的?

CAN and CANopen

楼主:
大部分的例程都已经提交到svn源代码服务器。另外,基于rtgui的俄罗斯方块也已经能在128×96的oled上运行,就快要出炉啦。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

网友:
文件不全,缺少很多文件

楼主:
具体点呢,哪儿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点呢,哪儿缺少什么文件?

用scons来管理工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具体点呢,哪儿缺少什么文件?
用scons来管理工程吧

恩,下步就用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点呢,哪儿缺少什么文件?

楼主:
恩,的确是的,这部分代码今天晚上加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部分的例程都已经提交到svn源代码服务器。另外,基于rtgui的俄罗斯方块也已经能在128×96的oled上运行,就快要出炉啦。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

期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的确是的,这部分代码今天晚上加入

怎么还没加入呀!

楼主:
已经加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还没加入呀!

请不要催,RT-Thread社区是一个开源社区,大家能持续做下来依赖的是个人的兴趣,谢谢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加入了。。。

还没有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已经加入了。。。
还没有看到。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source/detail?r=13

不是早加了么.
------------------
想真正多玩点东西.加入提交者行列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已经加入了。。。
还没有看到。
http://code.google.com/p/lm3s8962-example/source/detail?r=13
不是早加了么.
------------------
想真正多玩点东西.加入提交者行列才是王道.

现在水平还不够,唉

网友:
昨晚已经下载到了,正在研究中,现在的水品,还不敢提交作品。。会误导别人的、、等成熟后再提交。。。。。

网友:
WoW,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昨晚已经下载到了,正在研究中,现在的水品,还不敢提交作品。。会误导别人的、、等成熟后再提交。。。。。

包含 4_gui_tetris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RTGUI,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例子]
这个吗?

网友:
没有包含,估计楼主还没有调试好,耐心的等待吧。。。

等楼主调试好了,就会发布了。。。。。

网友:
.\obj\rtthread-lm3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这是什么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obj\rtthread-lm3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_iram1$$zi$$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这是什么错误呢?

这是编译哪个工程?

网友:
这个是编译0_LED工程时出现的
但我似乎编译每个工程都会这样,难道跟我的KEIL有关?我用的是EVB自带的。

网友:
补充下,版本是3.42a

网友:
回复 网友G:
补充下,版本是3.42a

你用的编译器太老了,通常都是> 3.5的版本。

你那个错误需要看看生成的默认section名称是什么,然后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
明白了,先谢谢LS两位
我猜也是版本过旧的问题,正在下载最新版MDKing

楼主:
•4_gui_tetris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RTGUI,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例子]
基于RTGUI的俄罗斯方块在128*96×4的OLED上已能正常运行,代码已经提交到SVN中

下面是lm3s8962例程网站上首页的介绍:
Introduction
•这是使用RT-Thread及附属组件的LM3S8962评估板例程,对LM3S系列其他芯片也同样适用。所有例程源码来自开源实时操作系统RT-Thread的官方SVN源码服务器。这儿将例程做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工程,目的是为了使刚接触RT-Thread的朋友更容易上手,先从内核开始,循序渐进,逐步过渡到shell,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ftp server, web server, RTGUI。对于只对RT-Thread某个组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只需关注相关工程。对于已经熟悉RT-Thread的朋友,可以忽略该例程,直接从RT-Thread的官方SVN源码服务器中获取更加丰富的源码和例程资源。
•RT-Thread是国内本土的开源社区,需要大家的支持和添砖加瓦。需要上传例程的同学可以联系管理员开通上传权限,例程bug的提交请提到issue栏中。
Examples
•0_led [这是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仅包含RT-Thread Kernel]
•1_finsh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的Kernel和finsh shell的工程例子]
•2_filesystem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和SD卡fat文件系统的工程例子]
•3_networking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和lwip协议栈的工程例子]
•3_networking_telnet_finsh [这是finsh shell做为telnet server的例子]
•3_networking_ftpsrv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SD卡fat文件系统和ftp server的例子]
•3_networking_goahead_websrv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SD卡fat文件系统和功能强大的goahead webserver的例子]
•3_networking_netio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netio网络程序的例子,用来测试网络性能]
•3_networking_sntp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sntp client的例子]
•3_networking_tftpcli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tftp client的例子]
•3_networking_websrv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lwip协议栈以及一个简单的webserver的例子]
•4_gui_examples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RTGUI在oled上简单显示的例子]
•4_gui_tetris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RTGUI,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例子]
•5_kernel_examples [这是一个包含了RT-Thread Kernel以及所有内核自动测试用例的例子]

楼主:
刚才在提交tetris的时候还遇到点波折,本来想在提交前将obj文件夹删除,结果shift+delete一下将tetris目录也删除了,怎么也找不回来了。一下就傻眼了,备份的代码还是两天前的。这个心痛啊。
痛定思痛,之后发现还有easy recorvy这个工具,折腾了两下,居然还真把删除的文件恢复回来了,一下又是明朗的天空。感叹加感谢一把这个工具的强大!再次提醒写代码过程一定要时时备份。
是为插曲。

网友:
编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警告,最多的例程能达到207个之多,有150个以上是 毫无意义的 类型转换 造成的。。。

网友:
看看 正好有这个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编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警告,最多的例程能达到207个之多,有150个以上是 毫无意义的 类型转换 造成的。。。

列几个出来。RT-Thread/GUI警告是挺多的,因为Keil MDK有个中文字符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编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警告,最多的例程能达到207个之多,有150个以上是 毫无意义的 类型转换 造成的。。。
列几个出来。rt-thread/gui警告是挺多的,因为keil mdk有个中文字符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RTT的警告,这个我清楚。。。您可以编译  3_networking_goahead_websrv 这个项目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我回去后看看,之前没有留意到有多少警告呢。

楼主:
看了下,你说的是lwip的这个warning吧!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6):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7):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7):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8):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8):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rt-thread\lwip\src\core\snmp\mib2.c(139):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网友:
对的就是这个

楼主:
这个warning是lwip引入的,暂时先留着吧,虽然碍眼了点,也没什么实际影响。

楼主:
上传张在评估板上运行俄罗斯方块的图片

lm3s8962上运行的俄罗斯方块 (原文件名:Tetris.jpg)

网友(2010-09-29):
有意思,试了一下

网友(2011-03-18):
gui那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
标记一下,等弄LM3S了再来讨教

网友:
怎么样加入??

网友:
加入请联系shaolin吧,这个分支是他在管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