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ProGin SR-86 GPS做的蓝牙GPS效果很差?

楼主(2010-08-30):
我在学校实验室的窗台上放近一二十分钟才能勉强锁定3个星,但不稳定,获取的方向变来变去,定位坐标也有跳动
我在公交上搜了近1个半小时,一颗卫星也没锁定
在公司的窗台上搜了近10分钟,也没能锁定一颗卫星

为了固定,我在GPS模块的天线和外壳上焊了几个引脚,但都是悬空的,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
我把锂电池固定在GPS模块上面,锂电池上面是一块太阳能电池,这会不会对信号造成影响?

下面是图片,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模块被锂电盖了一半 再加上被太阳能电池板完全覆盖 很难有好信号.

网友:
楼主你的天线被盖住了。。而且电池外壳还是金属的

楼主:
我把它翻过来放置效果确实好点了,可以锁定3颗星了,但还是不稳定,方向一直不断变化,而且偶尔会突然出现一颗星都没有锁定的情况,是不是天线也应该翻过来?
另外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一下,比如再接一个简易的自制天线?

网友(2010-10-27):
看一下电池电压多少,gps的电压是不是低了,如果比正常工作电压低的话,也会存在无法锁星的情况。

网友(2011-06-10):
回复 楼主:

想问下LZ 你的蓝牙模块是HC-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