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弄 433M 2W功放!

楼主(2010-08-30):
小弟搞数传的,近期由于特殊应用,想将SI4432的输出功率加一级PA输出到2W,
以达到客户要求的传输距离。
   开始选用了台湾产的PA2460,因为当时知道这个PA比较便宜,
说干就干,跑到华强买10个样品,这时发现这个PA挺贵的,样品要8块一个,
批量也要在5块以上,先不管这些了,先调个大概向老大有个交代先。
  首先想向原厂申请DEMO板,可能是自己公司太小,没弄到,只能用DEMO的LAYOUT
原图发了PCB出去打样,4天后板回来了,开始折腾了,没想到一上电就挂了一颗PA2460,
发现估计是输出匹配没做好,一上电就烧肯定不是高温烧管,应该是驻波烧管,诶,一顿快餐的钱没了。
  从新焊好一个PA2460,这次将VGG 和 VDD调小,上电不烧了,将频谱带宽打到1G,看看有没自激先,
OK,没看到自激,输入一个433M  0dBm 信号,输出9dBm,增益好低,调输出的两个匹配电容,
增益提高到了14,在这个低电压下差不多了。这时提高VGG 和VDD到规格书的正常值,
输入5dbm,可是输出只能到27dBm,调大输入到17dbm输出还只是到30.5dbm,
看来是被压缩了了,后来更换一些器件调了几天,输出还是只能1W了。
   这时回头来看,发现问题了,一个PA2460外围需要8个电感,有几个是需要绕线电感,
绕线电感好贵啊,加上PA的价格,成本上下不来,二就是发现PA2460失配时,
就是当不接天线时,很容易烧,(这个可能是个人能力有限没调了),
而且功率也没到2W,这样肯定没办法应用起来。
  后来只得向在成都搞功放的同学求助,问有否便宜、简单的小管子推荐。
果然是搞功放的专业人士,他给介绍了一个SOT89 封装 2W 的PA,
外部只需要1个电感和几个电容,PA成本3块多一个,一看挺好的,
正好他手上有个DEMO板,不用自己打板了,赶紧黑过来试试(谁叫他大学时借我5毛钱没还,这个算本金+利息了),
测试性能还行,4.8V电压下输入17dbm出来32.9dbm,配合自己的SI4432正好可以输出2W。现在和SI4432 、开关一起整合做了模块,
刚发了PCB,等PCB回了再给大家奉上调试出2W 的过程。

网友:
我擦

岂不是牛的很了~~~

赶紧说说到底是什么管管??

网友:
不要外部PA,你这个si4432可以距离多远?

楼主:
4432-B1 批量时输出在19.6以上,灵敏度-119(ESG-4432测的),空旷距离2KM左右(内部加FEC),在大沙河那边测的。

网友:
输出没有匹配,挂掉是正常的
如果是几十W的HF电台,驻波到1.7~1.8马上就会挂掉,所以假负载是必需的。
如果阻抗没有完美匹配,还是别再加电压比较好

网友:
占据6楼先

网友:
433M允许2W发射吗?

网友:
长时间占用信道小心无委罚款。

PA是2SC3357?   BFG591?

感觉AH3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两天板子回来了,测试稳定,给大家公布PA datasheet、一些应用资料,和折腾的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两天板子回来了,测试稳定,给大家公布pa datasheet、一些应用资料,和折腾的过程。

严密监控了~~~~

如果搞定了

我的401岂不是牛到天上去了

网友:
mark,严重关注,顶!

我也准备使用pa2460的,刚准备lay板子,嘿嘿,赶上楼主的帖子。谢谢咯

网友:
PA2460別搞了,性能不一致,弄了三次历时有两年无法完美,也才放棄它。PA2460差呀所以才有PA2464。
PA2464可行一次OK但max1WATT。

网友:
mark一记,等 LZ放datasheet。

网友:
楼主还木有搞出来??

严重期待ing

网友:
大功率的还是小心啊

我们这面做实验,发现有的哥的电台干扰,给无委打了个报告

第三天黑台就被干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关注,上周忙于工作,没来上传资料,现在给大家补上,RF高手请绕道,下面内容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
新手或者觉得有需要的朋友请看。
1、调试图片
A:来个全景图

全景图 (原文件名:qjt.jpg)

B:功率图1W

功率图 (原文件名:glx.jpg)

C:工作静态电流&电压(3V 出1W,3.3V 更没问题,余量充足)

电流 电压 (原文件名:dlx.jpg)

D:基极电压

Vbb (原文件名:Vb.jpg)

楼主:
调试过程:

板子回来了,开始动刀,这个给大家详细演示配合SI4432   3.3V出1W功率的过程,有欠缺的地方请大家包涵、指点。
1、        调偏流:鉴于前次上电烧PA2460的杯具,我首先将VGG和VDD调低,具体作法是,将VDD调到3V,将偏流调的到100ma,这个就是我们大学学模电时说的设定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了。
2、        看自激:调完Q点,将频谱带宽打大,看是否有自激,如果有自激立即关断电源,调整输入和输出匹配。
3、        小测试:这里的小是小功率信号,根据P1db压缩点来确定,这个是33dbm的,我们就用0dbm输入信号来测试,看看增益是否接近我们的目标,压缩点大概多少。
4、        调增益:继续上面的小信号,调节输入输出匹配,把增益调出来
5、        调功率:增益调好了,我们就调压缩点了,这时候将输入信号放足够大,让PA饱和,这个时候调节输入匹配,把1db压缩点调高。

网友:
沧海一粟31是不是LZ的店铺啊?

我从你那里买过4432B1挺好用

网友:
灰常感谢楼主大侠的无私分享

帮顶

学习!!!!!!!

支持!!!!!!

网友:
功率太大了,有点吓人,看看好了

网友:
研究了下

里面的阻容没有标注~~~~~

如果大侠有空

请标注下~~~呵呵

网友:
标记下,好资料,以后有用。
SI4432+BLT53A

网友:
BLT53A是自己编的编号吧,怀疑而已,没有依据哦,别来砖头

网友:
NXP有BLT53,不过---是SOT122D的,难道是国内封的SOT-89?

网友:
没错。就是BLT53,但NXP官方没有找到SOT-89的这个封装,那极可能----用BLT53管芯做的私生子

网友:
能用就行,前两天就查到是飞利浦的管子,不过lz卖的不贵,要是指标没问题的话也很好啊。

网友:
看 wideband transistors->UHF power transistors
这回封装对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太强了,4432 那么大功率你还加个PA,还要弄到2W,会死人的啊!!

楼主:
wangguanfu 眼力不错,以前说要搞个 AF的摄像头(带JPEG压缩)+数传 传JPEG的东东,还跟您请教过呢。此PA Die 确实是和 BLT53有关,仔细观察他们的应用电路就可以看出,但是限制于封装做不到BLT53那么大,一些指标也差于BLT53,这个是事实。但价格方面和参考应用方面会比较适合我们。

网友(2010-10-26):
这个资料好啊,记号

网友:
很不错
不过感觉自己弄 不容易调啊
手上没啥设备····

网友(2010-12-13):
最好是用PNP的管子,与4432较容易匹配!

网友:
开始学RF,标记一下~

网友:
BLT53A 根本就没有这个芯片,那会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芯片的原型是什么芯片?楼主好像改名字了,根本就搜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是用pnp的管子,与4432较容易匹配!

落叶兄可否说说当中的原因吗?

网友(2011-02-15):
正准备玩SI4432的,看来楼主有这玩意了,我就直接等你的了!

网友:
2W的电路,怎么也得加个AGC啊,不然PA管子容易烧掉。

网友:
想买楼主的BLT53A,以及PA2464,准备输入-10dbm,经过BLT53A激励,然后进入PA2464,最后出33dbm。
楼主淘宝店怎么老没人在啊?

网友:
这个必须要Mark

网友:
楼主的的淘宝店连续一个月没有人回复,谁知道怎么联系他,我急需这个管子。或者谁有类似于替代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的淘宝店连续一个月没有人回复,谁知道怎么联系他,我急需这个管子。或者谁有类似于替代的管子?

CLY15

网友:
有资料吗?上一个资料看看啊,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2011-03-23):
再顶起来!

在淘宝买了这个BLT53A,目前调试结果如下:Vce=5V,输入0dbm,输出13dbm,Ib=30mA,Ie=180mA,Vbe=980mV

再加Vce,或者增加Ib,增益基本不变了。不知道对于这个芯片是否正常,PDF里边信息太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顶起来!
在淘宝买了这个blt53a,目前调试结果如下:vce=5v,输入0dbm,输出13dbm,ib=30ma,ie=180ma,vbe=980mv
再加vce,或者增加ib,增益基本不变了。不知道对于这个芯片是否正常,pdf里边信息太少了。

今天上午的调试结果,输入-7dbm,输出15dbm,Ib=26mA,Ie=100mA,Vce=5v,这样下来增益有22DB了,手册上说的是18DB。
昨天晚上的结果是因为一根烂高频线的问题,全衰减到那个烂线上了,早上换了根镀银线,立即就上来了。

晕倒,Ib还要小,我电流表接错位置了,这时Ib大概是2mA。

网友:
不错,想必苹果猫的家伙很NB的吧?能不能上你的测试系统看看??

那玩意我觉得不是个三极管,应该是个IC。片子在哪家买的?我怎么搜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想必苹果猫的家伙很nb的吧?能不能上你的测试系统看看??
那玩意我觉得不是个三极管,应该是个ic。片子在哪家买的?我怎么搜不到啊?

怕丢人,就不拿出设备来了,就是国内厂商仿德国惠美的一款1G频谱,你懂的。

那个是三极管,淘宝搜掌柜“沧海一粟”就是。这个增益是小信号的,所以高一点也正常,我的衰减器还没到,不敢上
大功率,一般大功率是到不了这么高增益的。刚才用全频带扫了一遍,发现在110Mhz附近的增益最高,32DB,吓死人了,呵呵。

具体失真情况还看不到,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信号源的板子上午被人借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错,想必苹果猫的家伙很nb的吧?能不能上你的测试系统看看??
那玩意我觉得不是个三极管,应该是个ic。片子在哪家买的?我怎么搜不到啊?
怕丢人,就不拿出设备来了,就是国内厂商仿德国惠美的一款1g频谱,你懂的。
那个是三极管,淘宝搜掌柜“沧海一粟”就是。这个增益是小信号的,所以高一点也正常,我的衰减器还没到,不敢上
大功率,一般大功率是到不了这么高增益的。刚才用全频带扫了一遍,发现在110mhz附近的增益最高,32db,吓死人了,呵呵。
具体失真情况还看不到,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信号源的板子上午被人借走了。

我手里没家伙,买加这些东东也玩不转,只有烧的份。

网友:
PA2460慎用,太容易烧,再便宜又怎么样啊

网友(2011-07-24):
不管是不是广告 反正有用
标记:PA输出到2W

网友(2011-09-26):
PA2460  还有2盘谁要,很烂

网友(2011-10-31):
。。。功率 不小 搞得时候小心点啊。身体最重要。

网友:
U段手台的功率。U段以上功率大点就有两个附加功能,一个脱发,一个避孕。

网友:
曾有客户需求远距的无线,但是不敢搞大功率的。想问下,433M下2W要怎样才合法?

网友:
无委会的测试测的是erp吧,一般这个通过耦合测试的erp值要比直接传导测量的功率值小好多呢(如果天线用的不是很好的话)
所以输出功率大了也不见得会被查吧

网友(2011-12-09):
回复 网友F:
大功率的还是小心啊
我们这面做实验,发现有的哥的电台干扰,给无委打了个报告
第三天黑台就被干掉了

无委很高效么,但的哥的电台也不能称为黑台吧?

网友(2020-03-28):
路过,记号 433MHZ  PA

网友(2021-01-27):
非常给力,我差点就放弃这个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