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寸的TFT(控制器SSD1289)怎么采用不同的接口(8位,16位,SPI),PS0-PS3引脚没有引出来啊

楼主(2010-08-30):
RT

网友:
应该是配置寄存器用的,这个资料我原来看过,很多都没讲清楚

网友(2011-12-21):
默认就是16位,如果想用8位,好像控制板后边有个地方可以短接上,我的这块屏是这样。

网友(2012-09-25):
SSD1289 TFT看不懂呀

网友(2013-04-18):
同求 光看液晶模块完全不知道配置成几线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