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LABVIEW的朋友,上位机串口发送一个字节,下位机总是收到四个字节

楼主(2010-08-30):
如题,比如上位机发0x01,下位机收到就是非曲直0x00,0x00,0x00,0x49,已经安装了NI-VISA.462,请指教,拜谢。
PS.串口参数配置是对了的。

网友:
我一直在高Labview。没这种问题啊。

visa不是有自带的串口吗,用那个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发送的ASCII码。

网友:
LS 哥们说的对, LZ发送的是ASCII码
01的ascii 不就是0x00,0x00,0x00,0x49吗? 恭喜LZ,接收完全正确.

楼主:
多谢,可以设置visa让上位机软件直接发十六进制数吗? 另外01对应0x49,也不该出现三个0x00啊。。

网友:
Visa 写, 就是需要一个buffer,你往buffer里面写啥,它发啥, 你写到buffer的是一个字符串吧,在前面板上右键选择hex显示,就可以看到你的发送内容了.

网友:
电脑里的数据类型是属于Integer, 发送时,类型改为Byte就可以了...

网友:
用类型强制转换

楼主:
多谢楼上与各位

网友:
LZ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24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wy86&bbs_id=9999
里面有串口操作的代码。

网友(2010-11-16):
其实,楼主只要把发送的代码的文本框点右键,显示为16进制,就可以发啥单片机接受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