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7仿真数码管不亮

楼主(2010-08-30):
我做了一个7107仿真 不成功  提示pin  osc1 is not modelled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麻烦大侠门指导一下

网友:
提示pin  osc1 is not modelled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影响模型的使用,只是内部没有时钟模型。也就是说这个管脚接与不接不会影响仿真。但是在硬件中是需要接的。
我没有看你的设计,还得下载。给你一个产考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这个电源符号怎么加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电压源!在元件查找中键入VSOURCE关键字。

楼主:
换成和你一样的器件了 还是不显示  你能把你的文件给我一份吗  qq:51275962@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0-11-23):
我测试了下,问题的关键在于30,32,35的是信号地,不能与电源地共接。

网友:
我测试了下,问题的关键在于30,32,35脚不能直接接地,看我的仿真:

网友C:
对TC7107的Proteus仿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发现:ACOM脚不能与V+、V-所接电源的地共地。如果ACOM脚要GND,那么V+、V-脚要接无地电源,而不能接VCC、VEE,因为VCC、VEE的默认地为GND。所以下面的仿真中V+、V-脚接了电池:
这应该是接近问题的真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祝贺你!

网友(2011-04-19):
TC7107仿真的这个问题三年前就碰到了,现在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2-04-12):
你们好,小弟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能不能请教你们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TC7107的Proteus仿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发现:ACOM脚不能与V+、V-所接电源的地共地。如果ACOM脚要GND ...

zsqzsqzsq 回答的好!

网友:
楼主回家吃饭去了,一直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