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标准协议

楼主(2010-08-30):
最近在做SPI接口,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标准协议。哪位有SPI标准协议,麻烦您发给我一份,中英文都可以。谢谢!
star__jia@163.com

或者您知道怎么去找,或到哪去找,请指点。谢谢!

网友:
google {spi协议下载}不是有的是吗?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048341
http://download.chinaprj.cn/detail/iDTDbisB

网友:
我记得,SPI是"事实标准",不像其它协议,有详细的协议规范(定义)

网友:
同意三楼,我以前做过SPI,有几个芯片都是SPI,但是具体时序都是不同的

楼主:
请问 什么时候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载入到移位寄存器,又怎么把移位寄存器中收到的数据放到接收缓冲区,这些细节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我用NIOS搞SPI,发现主模式很难搞,是不是主模式就是个BUG,我仔细看过ALTERA,SPI的 handlebook,发现只有对从模式给出软件支持,而主模式只字未提,是不是主模式就是个无用的货

网友(2010-09-29):
最近也在搞 Nios 下的SPI,Slaver模式, 找不到相关资料, 放弃! 不得不自己写IP, 工作还不错! 1K FIFO Rx和 1K FIFO TX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