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普源DS1052E升级为DS1102E的方法

楼主(2010-08-30):
近日购得普源DS1052E,出厂日期8月23日,使用之后感觉不错,决定开发一下潜质,按本坛方法先降软件版本,将升级文件考入优盘根目录,插入前置USB口,机器提示USB设备安装成功,然后就再无反应了,先怀疑优盘兼容性有问题,有怀疑升级文件有问题,换了n个,折腾了一天无结果!第二天仔细考虑会不会是普源在固件上做了手脚,不准降级啊!终于在eevblog论坛找到答案,00.02.04 sp2版本固件已经不允许降级固件,在此下载00.02.02破解固件考入优盘顺利降级为00.02.02,然后在XP下安装光盘里的NI VISA和 Ultrascope_for_DS1000E_Series完成后还要下载一个我们实际使用的软件:demoIDN.exe,下载地址是http://www.rigol.com/upload/accessory/20102/20102116318534658.rar,这个软件下载下来解压后不用安装,可以直接找到demoIDN.exe这个文件运行就行了(注意在打开demoIDN.exe这个程序后,需要等待大约五秒钟的时间。选择VISA资源名,输入*IDN?记下序列号,然后在发送命令下输入(只输入中括号内的字符):[:INFO:MODEL DS1102E],完成后就点击 Send and Read,下一步还要在发送命令下输入:[:INFO:SERIAL DS1EB?????????],完成后就点击 Send and Read    最后关机,重新启动示波器,看看示波器的型号,系列号和最小时基都不同了。最后将00.02.04固件考入优盘,在次升级固件。完成!!!请大家注意:刷机前一定要校验MD5,以免刷成石头!

附上破解版固件

网友:
顶,在 无线电 杂志上也有关于升级的文章的

网友:
听说现在厂家处理了

网友(2010-10-06):
USB要求:
1.后面的USB接口必须是USB2.0的,试过USB1.1的电脑,连USB VISA都无法识别出端口号
2.主机的USB一定要设置为计算机,不要设置为打印的

网友:
哈哈,好,我也收的这个,固件也是2.04的。谢谢

网友(2010-11-28):
破_解后可以另外再次升级软固件而不会影响到原来的破_解??

网友(2011-02-27):
有成功升级2011年生产的吗?不知道厂家有没有改硬件来防止升级。

网友(2012-01-15):
准备出手,与9楼同问

网友(2014-05-03):
现在新买的,可以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