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IC 指令中有类似PIC 8位机的swapf指令吗?

楼主(2010-08-30):
我在DSPIC指令系统当中没有找到有类似的指令,只找到一个 SWAP, 只能在WREG中交换进行字和字节交换,
没有找到类似Microchip 8位指令中的swapf指令可以在寄存中交换,如能赐教,感激不尽。
dspic 当中把 x 高低半字节交换
mov x  w0
swaf.b  w0
mov w0 x
8 位机当中把 x 高低半字节交换
swapf x,f
这样16位机要三条指令,而8位机只要一条指令就完成,是不是还有其它更快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单片机也玩汇编够狠。移植多麻烦啊,都16位了,而且内部有16*16位的乘法器。已经够快了。抠这么细有必要吗?

楼主:
呵呵,我有个地方有1000多次循环,要用到两次swap, 如果多出四条语句,就等于多运行2000多次,还是很可观的,主程序我是用C写的,关键地方我嵌入了汇编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0多次循环,干嘛啊,不是延时吧。哈哈,我只在eeprom,和自编程时用到表读表写指令用到了。以及分配RPx引脚功能时用到了行内汇编。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做的是唯一方法;

指令集中没有其他可以用的。

楼主:
我用在实时加密算法当中,如果开销太大的话根本就用不了,所以对指令有比较高的要求,不能有太多的无用语句,不过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