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怎么支持中文

楼主(2010-08-30):
我用虚拟机安装的linux,,安装的英文版,,我用浏览器上网时,,浏览的都是乱码,,,怎么设置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安装中文版本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虚拟机安装的linux,,安装的英文版,,我用浏览器上网时,,浏览的都是乱码,,,怎么设置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用的什么版本的linux啊?我用的是Ubuntu,中文支持很好

网友(2010-11-08):
试试在终端上输入
export LANG=zh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