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2F675

楼主(2010-08-30):
在使用PIC12F675时,发现程序下载后无法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
编译器为MPLAB IDE v8.53,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70
软件仿真都可以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并且在循环中不可以设置断点。
以下为源程序:

#include "pic.h"

__CONFIG(0x0044);
//高门槛电压,取消MCRL,将GP3配置为数字IO,程序保护,数据区保护,看门狗停止,BOD使能,上电延时定时器启动,内部RC晶体

//CONFIG 寄存器  BG1 BG0 — — — CPD CP BODEN MCLRE PWRTE WDTE F0SC2 F0SC1 F0SC0
//               门槛电压    数据保护                              晶体选择

                           晶体选择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CLRWDT();//喂狗
}

//初始化硬件子程序
void IntiPort(void)
{
  TRISIO&=~0x07;//GPIO0~GPIO3为输出
  OPTION&=~0x80;
  WPU=0b0111;//GPIO2为弱上拉,GPIO0,GPIO1输出高电平
  CMCON=0x07;//比较器关闭(功耗最低)
  ANSEL&=0xf0;//GPIO设置为数字IO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iPort();//初始化硬件子程序
  ei();//开中断
  while(1)
  {
    CLRWDT();
    delay(40000);
    NOP();
    NOP();
    GPIO0^=1;
    GPIO1^=1;
    GPIO2^=1;
    NOP();
    NOP();
    delay(40000);
  }
}

楼主:
没有人指点下吗?
昨晚用编程器看了下,在0x3fe 0x3ff地址处的数据是0xff 0x3f,我把他们更改为0x00 和0x34后,有一片能工作,但是其余三片还是不能工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有经验的人士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内部RC震荡,MCRL必须做问外部复位引脚

网友:
"#include "pic.h"

__CONFIG(0x0044);
//高门槛电压,取消MCRL,将GP3配置为数字IO,程序保护,数据区保护,看门狗停止,BOD使能,上电延时定时器启动,内部RC晶体
"

both are stupid ways of coding the chip. You should always stay with the right approach for header files, like the following:

==============
#include <htc.h>

__CONFIG(MCLRDIS & BORDIS & WDTDIS & PWRTEN & INTIO);  //add others as you wish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the parameter to delay is an unsigned int. so make sure that when you call this routine, it doesn't exceed the maximum value of unsigned int.

" TRISIO&=~0x07;//GPIO0~GPIO3为输出 "

really? you must have not read the datasheet.

" OPTION&=~0x80;"

why do you need this?

"  WPU=0b0111;//GPIO2为弱上拉,GPIO0,GPIO1输出高电平"

you are enabling wpu on an output pin?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  CMCON=0x07;//比较器关闭(功耗最低)"

good.

"  ANSEL&=0xf0;//GPIO设置为数字IO"

doesn't make sense.

"  ei();//开中断"

why?

"    CLRWDT();"

totally moronic.

"    NOP();
    NOP();"

totally moronic.

"    NOP();
    NOP();
    delay(40000);"

totally moronic.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doing. to do that, you need to read the datasheet, many times over.

right now, you have no clue what you are trying to do.

楼主:
楼上的牛人!!
" TRISIO&=~0x07;//GPIO0~GPIO3为输出 "

really? you must have not read the datasheet.
难道不是吗??
bit 7-6: 未用位:读作0
bit 5-0: TRISIO<5:0>:通用 I/O三态控制位
1 = GPIO引脚被配置为输入引脚(三态)
0 = GPIO引脚被配置为输出引脚。
注: TRISIO<3>始终读做1。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实在不行的时候用来测试的!
因为下载下去都不可以运行
不过昨晚最后弄的时候,有一片能运行了。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because the coding is terrible?

try something like this:

==========code============

#include <htc.h>

__CONFIG(MCLRDIS & WDTDIS & BORDIS & PWRTEN & INTIO);

#define IO_SET(port, bits)        port |= (bits)                //set bits on port
#define IO_CLR(port, bits)        port &=~(bits)                //clear bits on port
#define IO_FLP(port, bits)        port ^= (bits)                //flip bits on port

#define IO_IN(ddr, pins)        ddr |= (pins)                //pins as input
#define IO_OUT(ddr, pins)        ddr &=~(pins)                //pins as output

#define OUT_PORT                GPIO
#define OUT_DDR                        TRISIO
#define OUT0                        (1<<4)                //digital out on gpio4
#define OUT1                        (1<<1)                //digita out on gpio1

#define AN_PORT                        GPIO
#define AN_DDR                        TRISIO
#define AN                                (1<<0)                //analog in on gpio0

#define DLY                                30000                //delay cycle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                //delay
        while (dly--) NOP();
}

void mcu_init(void) {                                //initiate the mcu
        ANSEL=0x00;                                                //all pins digital
        CMCON=0x07;                                                //analog comparators off

        ANSEL |= AN;                                        //AN to be analog in
        //IO_IN(AN_PORT, AN);                                //an to be digital in
        IO_CLR(OUT_PORT, OUT0 | OUT1);        //out0/1 cleared
        IO_OUT(OUT_DDR, OUT0 | OUT1);        //out0/1 to be digital output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
        while (1){
                //TODO Auto-generated main function
                IO_FLP(OUT_PORT, OUT0 | OUT1);        //flip out0/1
                delay(DLY);                                        //delay some time
        }
}
================================

I didn't set up the analog part of it completely but the code will flip output on OUT0 and OUT1.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软件仿真都可以的,"

that may suggest problems with your programmer.

楼主:
多谢楼上的热心帮助,我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我用编程器看flash里面的数据,0x3ff的数据如果是0xff 0x3f是肯定不能运行的,如果我用另外一个编程器将这些位置更改为0x00 0x34,则可以正常运行。
估计这个位置的值是有关系的。
然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单片机第一次看flash就已经是错误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只要能将这个位置的值修改,就肯定可以运行。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有几片是不能修改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网友:
flash里最后位置数据是RC震荡器有关的,改的太过了就不起振了。一般读出来都是在0x3440到0x3460

网友:
at 0x3ff is your OSCCAL.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change that.

楼主:
I don't want to change it, maybe it change itself.
Because my programmer will protect this byte.
Whatever value I change in the hex file of this byte,it will not change when finished program it.